求救大家了,TI专家也快来啊,PC2和PB7口一起用芯片就死掉了!怎么办呀,救救我~~

楼主:
我在用LM3S811,当把它的PC2口设置为输入,可输入高低电平,也就是0和1,PB7口设置为输出;开机运行PC2输入低电平,这都正常,但当此时按下复位,芯片就会死掉,这怎么办?其它口都没此种搭配的问题。谢谢大家了

int main (void)
{
 unsigned long i;//复位消颤变量
jtagWait();

 for(i=0;i<0x000FFFF;i++)//复位消颤
 {
  ;
 }
SysCtlClockSet(SYSCTL_SYSDIV_4|SYSCTL_USE_PLL|SYSCTL_OSC_MAIN|SYSCTL_XTAL_6MHZ);//系统主频50MHz,外部晶振6MHz
 SysCtlPeripheralEnable(SYSCTL_PERIPH_GPIOB); //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PB

SysCtlPeripheralEnable(SYSCTL_PERIPH_GPIOC);

GPIOPadConfigSet(GPIO_PORTC_BASE,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,GPIO_STRENGTH_8MA,GPIO_PIN_TYPE_STD_WPU);//GPIO_PIN_TYPE_STD);
GPIODirModeSet(GPIO_PORTC_BASE,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, GPIO_DIR_MODE_IN);
GPIOPinRead(GPIO_PORTC_BASE,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);
 GPIOPadConfigSet(GPIO_PORTB_BASE,GPIO_PIN_7,GPIO_STRENGTH_2MA, GPIO_PIN_TYPE_STD_WPU);
 GPIODirModeSet(GPIO_PORTB_BASE,GPIO_PIN_7,GPIO_DIR_MODE_OUT);
GPIOPinWrite(GPIO_PORTB_BASE,GPIO_PIN_7,1);
 while(1)
 {
 GPIOPinWrite(GPIO_PORTB_BASE,GPIO_PIN_7,1);
 SysCtlDelay(1000*(SysCtlClockGet()/3000));
 GPIOPinWrite(GPIO_PORTB_BASE,GPIO_PIN_7,0);
 SysCtlDelay(1000*(SysCtlClockGet()/3000);
}

网友:
仿真一下,看死在什么地方,如果是死于硬件错误的话估计你的初始化有问题

网友:
while(1)

{ GPIOPinWrite(GPIO_PORTD_BASE,GPIO_PIN_0,1);

SysCtlDelay(1000*(SysCtlClockGet()/3000));

GPIOPinWrite(GPIO_PORTD_BASE,GPIO_PIN_0,0);

SysCtlDelay(1000*(SysCtlClockGet()/3000));

 }

前面初始化了PB口和PC口,为何此处对PD0口进行‘写’操作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这个是不是类似于灯的闪烁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GPIOPinWrite(GPIO_PORTB_BASE,GPIO_PIN_7,1);
SysCtlDelay(1000*(SysCtlClockGet()/3000));
GPIOPinWrite(GPIO_PORTB_BASE,GPIO_PIN_70);
SysCtlDelay(1000*(SysCtlClockGet()/3000);

写错了,应该是这个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换成别的口就没问题,这是JTAG复用,没法仿真单步

网友:
估计硬件电路有点冲突,能上传你的电路图看看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路没问题,我的PC0至PC7是个拨码开关,除了PC2其它都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在用LM3S811,当把它的PC2口设置为输入,可输入高低电平,也就是0和1,PB7口设置为输出;开机运行PC2输入低电平,这都正常,但当此时按下复位,芯片就会死掉,这怎么办?其它口都没此种搭配的问题。谢谢大家了:fun ...

注意看LM3S811数据手册中我截取的部分,黄色标注的有说明,nTRST与PC2没有被配置成GPIO时,如果它们同时被拉低时会导致芯片工作在不正常状态!

建议不使用JTAG的引脚作为GPIO。
如果你真的想这样做,请参考下面的代码: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 gpio_jtag.c - Example to demonstrate recovering the JTAG interface.
//
// Copyright (c) 2009-2010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.  All rights reserved.
// Software License Agreement
//
// Texas Instruments (TI) is supplying this software for use solely and
// exclusively on TI's microcontroller products. The software is owned by
// TI and/or its suppliers, and is protected under applicable copyright
// laws. You may not combine this software with "viral" open-source
// software in order to form a larger program.
//
//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"AS IS" AND WITH ALL FAULTS.
// NO WARRANTIES, WHETHER EXPRESS, IMPLIED OR STATUTORY, INCLUDING, BUT
// NOT LIMITED TO,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
// A PARTICULAR PURPOSE APPLY TO THIS SOFTWARE. TI SHALL NOT, UNDER ANY
// CIRCUMSTANCES, BE LIABLE FOR SPECIAL, INCIDENTAL, OR CONSEQUENTIAL
// DAMAGES, FOR ANY REASON WHATSOEVER.
//
// This is part of revision 6459 of the EK-LM3S9B92 Firmware Package.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#include "inc/hw_gpio.h"
#include "inc/hw_ints.h"
#include "inc/hw_memmap.h"
#include "inc/hw_types.h"
#include "driverlib/debug.h"
#include "driverlib/gpio.h"
#include "driverlib/interrupt.h"
#include "driverlib/rom.h"
#include "driverlib/sysctl.h"
#include "utils/uartstdio.h"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! \addtogroup example_list
//! <h1>GPIO JTAG Recovery (gpio_jtag)</h1>
//!
//! This example demonstrates changing the JTAG pins into GPIOs, along with a
//! mechanism to revert them to JTAG pins.  When first run, the pins remain in
//! JTAG mode.  Pressing the push button will toggle the pins between JTAG mode
//! and GPIO mode.  Because there is no debouncing of the push button (either
//! in hardware or software), a button press will occasionally result in more
//! than one mode change.
//!
//! In this example, four pins (PC0, PC1, PC2, and PC3) are switched.
//!
//! UART0, connected to the FTDI virtual COM port and running at 115,200,
//! 8-N-1, is used to display messages from this application.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 The current mode of pins PC0, PC1, PC2, and PC3.  When zero, the pins
// are in JTAG mode; when non-zero, the pins are in GPIO mode.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latile unsigned long g_ulMode;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.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#ifdef DEBUG
void
__error__(char *pcFilename, unsigned long ulLine)
{
}
#endif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PB4 pin interrupt.  When triggered, this will
// toggle the JTAG pins between JTAG and GPIO mode.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
GPIOBIntHandler(void)
{
    //
    // Clear the GPIO interrupt.
    //
    ROM_GPIOPinIntClear(GPIO_PORTB_BASE, GPIO_PIN_4);

    //
    // Toggle the pin mode.
    //
    g_ulMode ^= 1;

    //
    // See if the pins should be in JTAG or GPIO mode.
    //
    if(g_ulMode == 0)
    {
        //
        // Change PC0-3 into hardware (i.e. JTAG) pins.
        //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1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AFSEL) |= 0x01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2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AFSEL) |= 0x02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4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AFSEL) |= 0x04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8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AFSEL) |= 0x08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0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0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Turn on the LED to indicate that the pins are in JTAG mode.
        //
        ROM_GPIOPinWrite(GPIO_PORTD_BASE, GPIO_PIN_0, GPIO_PIN_0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//
        // Change PC0-3 into GPIO inputs.
        //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1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AFSEL) &= 0xfe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2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AFSEL) &= 0xf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4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AFSEL) &= 0xfb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8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AFSEL) &= 0xf7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GPIO_LOCK_KEY_DD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CR) = 0x00;
        HWREG(GPIO_PORTC_BASE + GPIO_O_LOCK) = 0;
        ROM_GPIOPinTypeGPIOInput(GPIO_PORTC_BASE, (GPIO_PIN_0 | GPIO_PIN_1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2 | GPIO_PIN_3))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Turn off the LED to indicate that the pins are in GPIO mode.
        //
        ROM_GPIOPinWrite(GPIO_PORTD_BASE, GPIO_PIN_0, 0);
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
// Toggle the JTAG pins between JTAG and GPIO mode with a push button selecting
// between the two.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nt
main(void)
{
    unsigned long ulMode;

    //
    //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.
    //
    ROM_SysCtlClockSet(SYSCTL_SYSDIV_1 | SYSCTL_USE_OSC | SYSCTL_OSC_MAIN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CTL_XTAL_16MHZ);

    //
    // Enable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is application.
    //
  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(SYSCTL_PERIPH_GPIOA);
  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(SYSCTL_PERIPH_GPIOB);
  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(SYSCTL_PERIPH_GPIOC);
  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(SYSCTL_PERIPH_GPIOD);

    //
    // Configure the push button as an input and enable the pin to interrupt on
    // the falling edge (i.e. when the push button is pressed).
    //
    ROM_GPIOPinTypeGPIOInput(GPIO_PORTB_BASE, GPIO_PIN_4);
    ROM_GPIOPadConfigSet(GPIO_PORTB_BASE, GPIO_PIN_4, GPIO_STRENGTH_2MA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TYPE_STD_WPU);
    ROM_GPIOIntTypeSet(GPIO_PORTB_BASE, GPIO_PIN_4, GPIO_FALLING_EDGE);
    ROM_GPIOPinIntEnable(GPIO_PORTB_BASE, GPIO_PIN_4);
    ROM_IntEnable(INT_GPIOB);

    //
    // Configure the LED as an output and turn it on.
    //
   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(GPIO_PORTD_BASE, GPIO_PIN_0);
    ROM_GPIOPinWrite(GPIO_PORTD_BASE, GPIO_PIN_0, GPIO_PIN_0);

    //
    // Set the global and local indicator of pin mode to zero, meaning JTAG.
    //
    g_ulMode = 0;
    ulMode = 0;

    //
    // Initialize the UART.
    //
    GPIOPinConfigure(GPIO_PA0_U0RX);
    GPIOPinConfigure(GPIO_PA1_U0TX);
    ROM_GPIOPinTypeUART(GPIO_PORTA_BASE, GPIO_PIN_0 | GPIO_PIN_1);
    UARTStdioInit(0);
    UARTprintf("\033[2JGPIO <-> JTAG\n");

    //
    // Indicate that the pins start out as JTAG.
    //
    UARTprintf("Pins are JTAG\n");

    //
    // Loop forever.  This loop simply exists to display on the UART the
    // current state of PC0-3; the handling of changing the JTAG pins to and
    // from GPIO mode is done in GPIO Interrupt Handler.
    //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//
        // Wait until the pin mode changes.
        //
        while(g_ulMode == ulMode)
        {
        }

        //
        // Save the new mode locally so that a subsequent pin mode change can
        // be detected.
        //
        ulMode = g_ulMode;

        //
        // See what the new pin mode was changed to.
        //
        if(ulMode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// Indicate that PC0-3 are currently JTAG pins.
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UARTprintf("Pins are JTAG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// Indicate that PC0-3 are currently GPIO pins.
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UARTprintf("Pins are GPIO\n")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多谢了,我用片子时没看这段,悲剧了,看来PC2和PB7的关系是有它没我,有我没它的关系。

网友:
规格书还是要仔细的的研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