恩智浦高速低功耗ARM Cortex-M3微控制器 - LPC1700

楼主:
[问:zyw] PWM的输出边沿和中心方式,是固定的还是可选择?
[答:George] 是可以选择的。 [2009-6-18 10:25:07]
[问:ningzb] 你好,我们正在做一个电力系统的设备,现在正在选型,一直关注LPC17系列,现在急需
1.知道的是什么时候能供货,或者提供样品?
2.价格能否给我一份1K的全系列价格,以供选型使用?ningzb@163.com
[答:WW] 目前我们已经有样片可提供。 [2009-6-18 10:26:38]
[问:liguang169] LPC1700系列微控制器自带多大的存储器?LPC1700系列微控制器是否同和恩智浦以往的ARM7微控制器一样,支持外部存储器扩展?
[答:Lujun] lpc17xx的内部flash最大512K, 内部RAM最大64K, 具体的可以参考最新的选型表或者数据手册.
lpc17xx暂不支持外部存储器扩展.

网友(2009-06-18):
[问:hongchashui] 请问贵公司的网站有没有LPC1700系列的汇编手册?是否可以下载?
[答:George] LPC1700的user manual中附有汇编指令集。目前可以从我们的主页上可以下载最新的user manual. [2009-6-18 10:29:30]
[问:hongchashui] 请问恩智浦比起Luminary、ST的cortex-M3有什么独特的优势?价格方面是否具有优势?
[答:WW] 恩智浦的LPC1700是ARM Cortex-M3 Rev. 2。最高主频能达到100MHz,同时我们的LPC1700具有高集成度,同时集成了Ethernet、USB和CAN等高级通信接口。 [2009-6-18 10:30:23]
[问:张志民] - LPC1700比目前市场上其他Cortex-M3微控制器产品运行速度快多少
[答:WW] ST的Cortex-M3的最高运行速度为36/72MHz,Luminary的主流产品的运行速度为50MHz。他们基本上使用的都是ARM Cortex-M3 Rev.1内核 [2009-6-18 10:32:41]
[问:tage] 同是CM3的内核,为什么LPC1700系列微控制器在运行速度高达100MHz时,比目前市场上可供的其他Cortex-M3微控制器产品运行速度更快28%-64%?
[答:Lvyajun] NXP LPC1700系列采用Cotex-M3 R2版本,结合恩智浦丰富的设计经验,可以将芯片速度提升至最快100MHz,满足高速应用需求。 [2009-6-18 10:32:46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。 [2009-6-18 10:34:09]
[问:paradoxfx] 请问该微控制器与其余公式的高速低功耗MCU,如Ti公司MSP430系列等,有着什么样的区别?
[答:Lvyajun] NXP LPC1700系列采用ARM公司的Cotex-M3低功耗内核,有四种低功耗模式:睡眠,深度睡眠,掉电,深度调电。最低功耗小于0.8uA。 [2009-6-18 10:37:11]
[问:hongchashui] 请问LPC1768采用哪种封装形式?LQFP100还是LQFP80封装,还是两种都有?
[答:WW] LPC176x系列是LQFP100封装,LPC175x系列是LQFP80 [2009-6-18 10:39:51]
[问:xxtaotao] LPC1700系列用在工业控制中抗干扰性能如何?
[答:WW] 我们的芯片是工业级产品,具有可靠的抗干扰性能 [2009-6-18 10:40:44]
[问:luoying] 恩智浦高速低功耗ARM Cortex-M3微控制器 - LPC1700    有什么技术特点?使用环境有什么要求?
[答:WW] 恩智浦的LPC1700是ARM Cortex-M3 Rev. 2。最高主频能达到100MHz,同时我们的LPC1700具有高集成度,同时集成了Ethernet、USB和CAN等高级通信接口。 [2009-6-18 10:41:48]
[问:sunrain618] 如果做以太网网口需要什么外围器件,速度能到多少bps?
[答:Lujun] lpc17xx集成了MAC, 外部要接一个PHY芯片, 速度可配置为10M/100Mbps.
lpc17xx和lpc23xx/24xx的以太网接口是一样的.

网友:
[问:张志民] 能否介绍一下增强型快速模式(1Mb/s) I2C总线的作用
[答:George] 其主要作用仍在于提高了I2C的传输速度。 [2009-6-18 10:42:42]
[问:gaojun21cn] 前面介绍说到LPC1700 系列支持包括10/100 Ethernet、USB On-The-Go/Host/Device和双CAN接口等通讯外设,哪么会不会出现总线阻塞这样的问题呢?
[答:Lvyajun] LPC1700系列采用总线矩阵架构及DMA机制,可以有效的避免总线阻塞问题。 [2009-6-18 10:42:52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0:44:19]
[问:hzchem] 请问LPC1700系列微控制器与基于ARM7的LPC2300系列能够pin-to-pin兼容吗?
[答:WW] LPC176x(100pin)和LPC23xx中100pin的微控制器是pin2pin兼容的 [2009-6-18 10:45:25]
[问:hongchashui] 请问如何获得关于LPC1700系列EEMBC基准测试的相关资料?贵公司的网站是否可以下载?
[答:Lujun] 请参考: http://www.eembc.org/home.php [2009-6-18 10:45:36]
[问:gaojun21cn] 我们以前采用的是LPC2364/2365,如果要换成LPC1700系列产品,若PIN脚兼容的话,是否要改动硬件以及把程序做原封不动照搬?

[答:Lvyajun] 请参考PPT第35,36页,关于LPC2300到LPC1700的移植。在NXP官方网站上即将提供应用笔记。 [2009-6-18 10:45:43]
[问:mjei] 讲座中提到,该产品有先进的中断咬尾处理技术,就不再需要中断现场保护了,从而更快的响应优先级更高的中断。能详细点吗?中断咬尾处理后,怎么就不需要保护现场了呢?谢谢
[答:George] 咬尾技术并不是不保护现场。咬位技术中,在响应后面的中断前,不需要再恢复到前一个中断前的状态,再进行现场保护,而是直接利用了前一个中断前的现场保护的结果。简单的说,就是不需要再POP和PUSH操作。 [2009-6-18 10:45:53]
[问:btgy4008] 先前的LPC2300的ADC精度为10位,LPC 1700在ADC的精度方面有没有提高?LPC1700在ADC的转换速率有多高?
[答:George] LPC1700中的ADC支持12bit精度;转换速率为200kHz。 [2009-6-18 10:47:52]
[问:youki1234] 请问NXP有没有针对大学教师所提供的样片申请?以往我们买NXP的芯片都是到市场上购买,但市场上NXP的假货不少,上次我们购买10片LPC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。向代理商购买吧,由于我们量比较小,一般也就10片左右吧,价格昂贵不说,代理商还不太愿意卖。在这方面,我觉得TI与STM做得不错,都有大学计划样片申请。希望NXP在这方面做出改进!
[答:WW] 恩智浦有专门的大学计划,如果需要样片,请发邮件到BUMMS.China@nxp.com。我们现在已经和很多高校保持密切合作。 [2009-6-18 10:49:38]
[问:hongchashui] 请问专家LPC1700系列通过何种方式保证Ethernet、USB以及CAN接口的同步操作?
[答:Lujun] 基于cortex-M3的lpc17xx使用了多层AHB总线矩阵架构,Ethernet, USB以及CAN使用不同的AHB 主机, 可以同时操作, 详见请参考最新的用户手册.谢谢. [2009-6-18 10:49:41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0:49:41]
[问:PETERZHOU] 12位ADC与10位ADC如何进行转换?
[答:George] 目前LPC1700和LPC23/2400软件上基本兼容。从LPC23/24xx上面的10位ADC的软件移植到LPC1700的12位上,只需要在几个寄存器上作一些简单的处理。 [2009-6-18 10:50:50]
[问:mjei] 在电机控制那个参考方案中,母板和子板之间如何实现隔离的?谢谢
[答:George] 光耦隔离。 [2009-6-18 10:51:27]
[问:btgy4008] 用LPC 2300开发的程序可否移植到LPC 1700中?
[答:George] 可以的。 [2009-6-18 10:52:38]
[问:xxtaotao] NXP ARM7系列是如何进行片内程序保护的,具体是怎么样实现的?
[答:Lvyajun] NXP LPC1700系列和LPC2000系列都有代码保护功能,即CRP功能,可以通过对CRP字节编程实现不同级别的芯片保护及代码访问限制。具体可以参考芯片用户手册CRP相关章节。 [2009-6-18 10:52:59]
[问:wjb444] STM32推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LPC1700作为后来者和STM32相比有什么优势?
[答:WW] 恩智浦推出的LPC1700系列是ARM Cortex-M3 Rev 2 (第二版)内核,关于内核版本的差别可从ARM网站获得。此外LPC1700最高主频能运行在100MHz,同时集成了Ethernet、USB和CAN等高级通信接口。 [2009-6-18 10:53:58]
[问:btgy4008] LPC 1700一般使用哪一种开发环境和开发板
[答:Lujun] 目前主流的嵌入式ARM开发平台都支持LPC1700, 比如keil, IAR, RVDS等.
keil,IAR, Embedded Artists都已经发布了基于lpc1700的开发板, 国内的一些工具厂商也已经发布了, 比如丰宝, 英蓓特等.

网友: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还提供电池供电的RAM吗?
[答:George] LPC1700不提供电池供电的RAM;但是提供电池供电的20个通用寄存器,用以替代电池供电RAM,来保存重要的数据。 [2009-6-18 10:55:20]
[问:luckzhao] 1.NXP LPC1700系列MCU 抗干扰性能怎么样?是否适合应用于车载产品?
2.NXP LPC1700系列MCU 何时能提供样片或开发板给用户做测试或开发?
  何时量产?
[答:Lvyajun] NXP LPC1700系列MCU符合工业级设计标准,可在-45到+85摄氏度范围内工作。现在已经可以提供样片申请。 [2009-6-18 10:56:05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0:56:20]
[问:linghu886] 如果能够像LM3S6XXX 一样
集成一个TCP/IP的 PHY就好了
[答:Lujun] 目前我们的lpc23xx/24xx/17xx等都只是集成了MAC, 需要外接PHY, 我们可能会在后续的产品里考虑加入PHY, 谢谢您的建议. [2009-6-18 10:56:53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0:57:27]
[问:sunrain618] 请问LPC1700系列有针对LCD接口的吗?其性能及参数如何,最大能支持到多少的屏?
[答:Lvyajun] LPC1700没有内置LCD控制器,用户可以选择外接带控制器的LCD模块,利用LPC1700的总线控制液晶模块。也可以选择LPC247x来支持没有LCD控制器的液晶模块。 [2009-6-18 10:58:28]
[问:mtlflower] 能否更详细地介绍一下如何进行2300和1700的程序移植,演讲中谈到注意事项,对我来还不够,还有点难,谢谢
[答:George] 具体代码的移植,可以和我们的FAE/Sales或者代理商联系,我们可以在具体细节方面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。 [2009-6-18 10:59:57]
[问:liguang169] LPC1700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工具有哪些?如何获得?
[答:Lujun] 开发环境和开发板请参见本次研讨会PPT的第31页.
国内的一些工具厂商如丰宝,英倍特等也发布了lpc17xx的开发板, 你可以和他们取得联系.

网友:
[问:btgy4008] Cortex-M3有无睡眠模式?如何唤醒?
[答:George] 有睡眠模式。可以通过WIC进行唤醒操作。 [2009-6-18 11:00:34]
[问:joiny] Cortex-M3(版本2)针对Cortex-M3有哪些改进和提高?
[答:WW] 1. 改进了关键路径,运行主频可以更高
2. 改进了Rev 1里的一些Bug
具体请参见ARM公司对Rev 2的文件说明

网友:
[问:hongchashui] 请问在低功耗模式中,睡眠和深度睡眠、掉电和深度调电,所谓的深度与不深度有什么本质区别?功耗能相差多少?各用于哪些情况?
[答:George] 深度和非深度的区别在于,深度掉电被唤醒后,不可以恢复到掉电钱的状态;非深度却可以。功耗分别是500nA和30uA。 [2009-6-18 11:04:14]
[问:mjei] 实时时钟模块中采用的校准机制使得每天误差不超过1秒,请问这个是靠什么完成的?谢谢
[答:Lvyajun] LPC1700的RTC模块有校正寄存器,用户可以通过设置校正寄存器来控制RTC模块自动调整RTC的实时时间。 [2009-6-18 11:05:04]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支持多少个端点和观察点?
[答:Lvyajun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支持8个端点和4个观察点(可以通过JTAG或串行线调试SWD实现)。 [2009-6-18 11:05:54]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片上Flash擦写次数是多少?数据可以保存多久的时间?
[答:George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片上Flash擦写次数达到10万次以上,数据保存时间在10年以上(非上电情况下至少保存20年以上)。 [2009-6-18 11:05:58]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是否支持边界扫描(Boundary Scan)?
[答:Lvyajun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目前不支持边界扫描。 [2009-6-18 11:06:11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06:36]
[问:linghu886] 不知道官方的技术文档怎么样?
特别是TCP/IP USB FATFS
可以做到像ST一样好的技术支持吗?
[答:Lujun] NXP的官方网页上提供最权威的用户手册, 数据手册以及应用笔记, 例程等. 中文版的资料也将陆续发布.
我们的技术文档主要关注于芯片本身以及应用, 您提到的TCP/IP, USB, FATS的资料, 最好还是到相应的网站去查找.
NXP在国内有强大的技术支持队伍.

网友:
[问:douyu12] 用ISP可以将程序写入片上Flash,为什么在用IAP的时候却失败了呢?
[答:George] IAP中复制RAM数据到Flash的命令中有一个参数是系统时钟频率,这个参数必须配置正确。如果没有使用PLL,则以kHz为单位将晶振频率作为该参数;否则,将PLL的输出频率以kHz为单位作为该频率。 [2009-6-18 11:07:43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07:43]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支持哪些程序调试接口?
[答:Lujun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支持标准的JTAG接口(5个管脚),ARM的串行线调试(Serial Wire Debug)和跟踪功能,和ETM并行跟踪功能(4个管脚)。 [2009-6-18 11:08:32]
[问:lingf] nxp的LPC1700系列mcu可支持的最大内存空间是多少?
[答:George] 64kB的RAM,512kB的Flash。 [2009-6-18 11:09:36]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中,哪一个管脚作为进入ISP模式时使用的?
[答:George] P2.10管脚。 [2009-6-18 11:09:53]
[问:lyn663013] 如何解决总线阻塞的问题
[答:Lvyajun] LPC1700系列采用总线矩阵架构及DMA机制,可以有效的避免总线阻塞问题。 [2009-6-18 11:10:06]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有多少个管脚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输入?
[答:George] P0口,P2口所有的管脚作为IO口时,以及P2口的部分管脚作为外部中断EXINTx输入时,均可以作为中断输入;并且NMI功能(不可屏蔽中断输入,即管脚P2.10)也可以作为外部中断输入。 [2009-6-18 11:10:57]
[问:hongchashui] LPC176x和LPC23xx微控制器是pin2pin兼容的,是否意味着程序代码也是可以互用的?还需要做修改么?
[答:George] 代码需要作一些简单的移植 [2009-6-18 11:11:21]
[问:yang457] LCP1700系列微控制器供电电压是多少?有专用的程序烧写器还是可以和其它的共用?
[答:Lvyajun] LPC1700采用3.3V供电。市场上的通用编程器都可以支持。 [2009-6-18 11:11:41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12:15]
[问:zyw] LPC2300到LPC1700的程序移植时C部分是否只改头文件即可?
[答:Lujun] 请参考PPT的第35,36页.
另外, 在Cortex-M3中引入了CMSIS标准, 寄存器的定义改用了结构, 所以在C部分需要对设置寄存器进行相应的修改.比如原来是FIO1DIR = 0xf, 要修改为GPIO1->FIODIR = 0xf.

网友:
[问:wanglei_3099] 请具体谈一下LPC与luminary资源类似的cotexM3芯片功耗方面的优势,我用Luminary的6系列的芯片,感觉功耗偏大.
[答:Lvyajun] NXP LPC1700系列采用ARM公司的Cotex-M3低功耗内核,有四种低功耗模式:睡眠,深度睡眠,掉电,深度调电。最低功耗小于0.8uA。 [2009-6-18 11:13:15]
[问:张载涵] LPC1700微控制器的工作电流可以低于1 μA吗
[答:Lvyajun] NXP LPC1700系列采用ARM公司的Cotex-M3低功耗内核,有四种低功耗模式:睡眠,深度睡眠,掉电,深度调电。最低功耗小于0.8uA。 [2009-6-18 11:13:25]
[问:yang457] 请问NXP LPC1700系列如果工作温度高于+85摄氏度会怎么样?有哪些情况出现?有无余量?
[答:George] 一般芯片均会有部分余量。但长时间超过最高工作温度,不能保证芯片不被永久性损坏。 [2009-6-18 11:13:31]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有哪些复位方式?软件中的复位最好用什么复位方式?
[答:George] 有4种类型复位方式:复位引脚,看门狗,上电复位和BOD电路复位。看门狗复位方式适合在软件中使用。 [2009-6-18 11:14:01]
[问:txq] MPU在出现对存储区异常访问时,如何动作,有报警吗,比如产生中断。
[答:Lvyajun] MPU会产生中断,用户可以在中断中做响应处理。 [2009-6-18 11:14:19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14:23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14:46]
[问:张志民] 请问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LPC1700的EEMBC基准测试结果
[答:George] 可以在EEMBC主页上查询:http://www.eembc.org/home.php [2009-6-18 11:16:12]
[问:sheldon] LPC1700系列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?环境湿度会不会影响LPC1700的工作?
[答:Lujun] -40--85摄氏度.
NXP的芯片都是工业级的, 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, 但在不同的环境下, 还要看具体的情况, 才能分析湿度对芯片带来的影响.

网友:
[问:douyu12] IO口上的上拉电阻可以被禁能吗?
[答:George] 可以 [2009-6-18 11:16:40]
[问:tozzz] LPC1700系列微控制器是否可以胜任MP3软解码的能力?
[答:George] 完全可以。 [2009-6-18 11:17:05]
[问:panguo] 请问LPC1700系列产品在低功耗方面的应用上有何优势?
[答:George] LPC1700的深度低功耗模式下工作电流只需要500nA的电流。 [2009-6-18 11:18:02]
[问:txq] LPC1700在工业嵌入式应用前景如何,选用和设计要注意什么?
[答:Lvyajun] LPC1700非常适合工业嵌入式应用,具有丰富的片内资源,各种常用的接口,如I2C,UART,ETHERNET,USB,485等。LPC1700系列现在有9款芯片可供客户选择,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适合的芯片。 [2009-6-18 11:18:07]
[问:douyu12] 每个口上的上拉/下拉或者开漏模式都是可以选择的吗?
[答:George] 除了端口P0.27到P0.30,所有的端口都可以通过PINMODE寄存器配置成上拉/下拉或者开漏模式。P0.27和P0.28作为标准的I2C接口被固定为开漏模式;P0.29 和P0.30被作为USB数据接口也是不能配置成上拉/下拉的。 [2009-6-18 11:19:01]
[问:hiux] I2C的引脚作为普通IO使用的时候是否还是须要加外部上拉
[答:George] 是否需要外加上拉要视具体应用情况而定。 [2009-6-18 11:20:08]
[问:hongchashui] 第二版Cortex-M3比第一版在哪些性能方面有所提高?
[答:WW] 1. 改进了关键路径,运行主频可以更高
2. 改进了Rev 1里的一些Bug
具体请参见ARM公司对Rev 2的文件说明

网友:
[问:txq] 基于ARM7TDMI的开发向M3的迁移是否可以,有应用吗?
[答:George] 可以。 [2009-6-18 11:20:50]
[问:douyu12] 所有的GPIO在复位后的状态是什么?
[答:George] 除了P0.27到P0.30,所有的端口复位后的默认状态是输入,并且使能上拉。 [2009-6-18 11:22:01]
[问:zhengfei] 请问选用什么样的I/O标准会减少动态功耗呢?
[答:Lvyajun] 在使用IO时,尽量减少IO口电平跳变可一定程度减少动态功耗。 [2009-6-18 11:22:22]
[问:youki1234] 请问该芯片能够外扩SDRAM和FLASH 吗???谢谢!
[答:George] 不可以外扩。 [2009-6-18 11:22:31]
[问:hongchashui] LPC1700代码执行速度能比其它Cortex-M3产品快多少?LPC1700的价格是否也会相应提高?
[答:WW] NXP LPC1700的运行速度为100MHz,是目前业界最高速的Cortex-M3。
我们会根据市场定价。

网友: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的GPIO输入容性负载是多少?
[答:George] 最大为2.8pF。 [2009-6-18 11:23:23]
[问:kennytester] LPC1700的唤醒中断控制器(WIC:Wake-up Interrupt Controller)有何作用,如何实现?
[答:Lujun] 参见PPT第16页. [2009-6-18 11:23:33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23:48]
[问:liyanhua] 请问ARM所有不使用的I/O口必须加上拉或下拉,不能浮空么?谢谢
[答:George] 可以悬空;但推荐将其设置为输出。 [2009-6-18 11:24:12]
[问:panguo] LP1700的功耗目前最低可以到多少?怎样提高使用电池的时间
[答:George] 最低时电流可以低至500nA。多种低功耗模式和独有的中断唤醒机制,可以有效提高电池供电的应用中的使用时间 [2009-6-18 11:26:04]
[问:douyu12] 手册上显示P0.15,P0.16,P0.17,P0.18,P1.20,P1.21,P1.23,P1.24都可以配置为SSP0,具体应该怎么配置呢?
[答:George] 可以配置为SSP0,具体应该怎么配置呢? [2009-6-18 11:26:22]
[问:panguo] 当使用内部复位时,外部复位管脚有什么要求?可以当i/o用吗?
[答:George] 外部复位管脚信号保持稳定;不可以用作IO口。 [2009-6-18 11:27:52]
[问:douyu12] 片上的所有SRAM是否都可以被GPDMA所使用?
[答:George] 是的。 [2009-6-18 11:29:33]
[问:sunrain618] LPC1700能否实现音频编解码?是硬解码还是软解码?
[答:George] 可以实现软件编解码。 [2009-6-18 11:30:15]
[问:douyu12] 可以使用GPDMA在Memory和IO口之间进行数据传输吗?
[答:George] 可以的。 [2009-6-18 11:30:35]
[问:txq] DMA可以访问到片上全部存储区?
[答:George] 可以 [2009-6-18 11:31:04]
[问:youki1234] 请问LPC1700能够跑LINUX吗?
[答:George] 可以跑uCLinux。 [2009-6-18 11:31:28]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上的UART最大传输速率是多少?
[答:George] 波特率计算公式PCLK/(16 * divisor),PCLK可以是系统的最大工作频率100MHz,divisor最小为1。则最大波特率为6.25 Mbps。 [2009-6-18 11:32:07]
[问:douyu12] LPC1700的SPI最大速度是多少?
[答:George] SPI的数据传输速率公式PCLK/SPCCR寄存器的值。SPCCR必须大于或等于8,PCLK最大为100MHz。所以SPI的最大速率是12.5M bps。 [2009-6-18 11:32:28]
[问:liyanhua] 请问LPC1700  ARM微控制器在工作时突然掉电对其影响多大?芯片自身有哪些保护?
[答:Lvyajun] LPC1700有掉电检测功能,在检测到电压低于2.9V时,可产生中断用来保护现场,当电压低于2.6V时,会产生系统复位信号避免低压误操作。 [2009-6-18 11:32:47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34:02]
[问:yang457] LPC1700系列微控制器有哪些封装形式?它们之间除封装形式外有无其它差别?
[答:George] 目前有两种封装:LQFP100和LQFP80。两种封装在管脚数上不一样。 [2009-6-18 11:37:40]
[问:mjei] 中断嵌套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,结合LPC1700产品?谢谢
[答:Lujun] 基于CMSIS标准的Cortex-M3代码使得中断嵌套功能使用起来更加方便,只需要使能相应的中断,设置优先级, 然后编写相应的中断服务例程即可.在多任务的环境里要设置好不同中断的优先级, 以免低优先级的中断得不到及时响应. [2009-6-18 11:38:17]
[问:panguo] 如果系统采用电源,电池两种方式供电,当电源供电是单片机工作在正常模式,当断电时,电池供电单片机工作在完全掉电模式,请问如何实现?谢谢
[答:Lvyajun] 主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的切换在芯片内部有管理模块自动切换,在主电源掉电时自动切换的电池供电。 [2009-6-18 11:38:26]
[问:liyanhua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能否记忆断电瞬间的状态?再次上电后,是否复位?
[答:George] 不可以记忆;会复位。 [2009-6-18 11:38:57]
[问:hongchashui] 请问专家增强型快速I2C总线速度能达到多少?
[答:George] 1M bps。 [2009-6-18 11:39:29]
[问:joiny] LPC1700支持在线编程吗,如果支持,那里可以买到USB在线编程器呢?
[答:Lvyajun] LPC1700支持ISP(在系统编程),客户可以通过简单的ISP接口对终端目标板上的芯片进行在线编程。具体ISP接口定义可参考芯片手册。 [2009-6-18 11:40:34]
[问:liyanhua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的保密特性如何?
[答:Lvyajun] NXP LPC1700系列和LPC2000系列都有代码保护功能,即CRP功能,可以通过对CRP字节编程实现不同级别的芯片保护及代码访问限制。具体可以参考芯片用户手册CRP相关章节。 [2009-6-18 11:40:59]
[问:张志民] NXP LPC1700系列MCU在潮湿环境中能否正常工作
[答:Lujun] NXP的MCU都是工业级的, 具有良好的抗干扰能力. 但能否在潮湿的环境里工作, 要看具体的环境潮湿度了, 一般来说,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. [2009-6-18 11:41:17]
[问:liyanhua] 请问LP1700时钟的精度如何?是时实自动调节的还是人为对时?
[答:George] LPC的RTC精度可以达到每天小于1s的精度。 [2009-6-18 11:41:22]
[问:hongchashui] LPC1700能否通过WIC进行唤醒操作?
[答:George] 可以。 [2009-6-18 11:41:37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41:47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42:23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我们已经进入问答阶段如果听众想重温演讲或内容可以点击下面“回顾演示”重看演讲. [2009-6-18 11:43:57]
[问:hongchashui] NXP LPC1700的最低功耗能达到多少?
[答:George] 在深度低功耗模式下所消耗的电流可以低至500nA [2009-6-18 11:44:45]
[问:txq] 对片上SRAM的访问,CPU和DMA在时间上是否要分开,会出现冲突吗?
[答:Lujun] CPU和DMA属于并行的总线, 可以同时访问SRAM, 但若同时写的话, 需要做好同步. [2009-6-18 11:44:54]
[问:hongchashui] 请问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是否支持ETM并行跟踪功能?
[答:Lvyajun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支持标准的JTAG接口(5个管脚),ARM的串行线调试(Serial Wire Debug)和跟踪功能,和ETM并行跟踪功能(4个管脚)。 [2009-6-18 11:46:41]
[问:mjei] LPC1700的硬件机制中有为了满足实时性要求和设计的吗?现需要将其运用于实时性很强的领域,比如航空。那它的优势在于?
[答:George] LPC1700和ARM7比较具有根更优异的实时性能,硬件响应时间只需要12个时钟周期 [2009-6-18 11:46:46]
[问:sunrain618] LPC1700的USB速度最高是多少?
[答:George] 12M bps。 [2009-6-18 11:48:53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各位观众,现在用户提问很踊跃,专家正在逐一回答。请耐心等待您问题的答案,同一问题请不要多次提交。 [2009-6-18 11:48:54]
[问:mjei] I2S总线接口是为FIFO访问提供的是DMA模式还是中断模式?谢谢
[答:George] 均可。 [2009-6-18 11:50:27]
[问:tianjiu] 请问:LPC1700的ADC、DAC的电压基准是用外部的还是内部的?
[答:George] 基准电压可以由外部提供。 [2009-6-18 11:51:41]
[问:txq] 片上SRAM的分布在 AHB总线内外都有分布,性能上有区别吗?访问时只需用地址区分就可以?
[答:Lujun] 与挂在AHB bus的SRAM相比, 挂在local bus的的SRAM速度要快一些.
访问时只需用地址区别即可.

网友:
[问:sunrain618] 一个可以复用的IO口,在复位过程中我如何保证它的状态?
[答:George] 可以在外部电路作相应的处理。 [2009-6-18 11:52:57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由于时间关系,本次中电网“在线座谈”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虽然各位听众(网友)已与NXP公司的专家讨论了许多问题,但是还有许多提问没有来得及进行交流。本次在线座谈结束后,中电网将请NXP公司的专家继续答复所有的来自各位听众(网友)的提问,然后整理上载到中电网网站上,以便大家查阅。 [2009-6-18 11:53:55]
[问:hongchashui] 请问你们有没有从LPC176x到LPC23xx代码移植的例程或者说明?如何得到?
[答:George] LPC17xx到LPC23xx移植?目前有从LPC23xx到LPC17xx程序移植的相关介绍。具体可以和我们的FAE/Sales或者代理商联系。 [2009-6-18 11:54:52]
[问:douyu12] LPC1700系列微处理器内核具有三条AHB总线:系统总线,I-code(指令读取)总线和D-code(数据存取)总线。这三条总线工作数度一样吗?
[答:Lujun] 这三条总线工作频率相同,并且不能够分开来单独配置其工作频率。 [2009-6-18 11:55:54]
[问:zhongyb] 请问ADC的采样保持速率是多少?有的资料上看的的是1Mbps,有的地方看到得是200kbps,有没有测试数据?谢谢!
[答:George] 12位的最高转换速率是200k。 [2009-6-18 11:56:02]
[问:tianjiu] 请问:用LPC1700控制电机,有没有参考设计软件?
[答:George] 目前有2个控制电机的方案。一个是通过芯片上的QEI接口进行反馈,一个是无速度传感器的控制方案;目前方案仍在开发中。 [2009-6-18 11:59:11]
[问:txq] NXP的LPC1700MCU最低工作电压时多少,支持电池供电吗,I/O可承受的最高电压时多少?
[答:Lvyajun] LPC1700工作电压范围2.4到3.6V,支持电池供电,IO口最高输入电压5.5V,可承受2000V静电。 [2009-6-18 11:59:48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在此,中电网特别感谢给予本次中电网在线座谈巨大支持的NXP公司,特别感谢专门在线回答各位听众(网友)提问的NXP公司的各位专家们,特别感谢各位听众(网友)积极热情的参与。 [2009-6-18 12:00:11]
[主持人:ChinaECNet] 祝大家事业有成、生活愉快!欢迎多提宝贵意见,欢迎关注中电网,下次再见。 [2009-6-18 12:00:25]
[问:zhongyb] 请问LPC1700的外设测试代码包什么时候可以提供?是否提供USB HOST和OTG的协议栈?谢谢!
[答:George] 目前可以提供相关的软件测试包,可以和我们的FAE/Sales联系。 [2009-6-18 12:00:30]

网友:
什么东东呀。

网友:
 这些问题很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