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n通讯的接收中断产生的时间

楼主:
can总线接收中断是什么时候产生,是在总线上的数据已进入滤波器就产生?还是等到滤波器将数据送到rxfifo中才产生中断?另外总线上的数据到滤波器应该是串行进入的吧?

项目中出现的问题是,本人利用p87c591进行can通讯的帧间空间的测试。利用定时器进行测量,无论真实的帧间隔相差多少(测试范围100us-10ms),本人测试得到的帧间隔与真实的帧间隔相差180us。考虑是不是因为数据进入滤波器的时间没有考虑到的原因?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我用的can用的89c51cc01的芯片啊,表示帧间时间并木有没有测试,我的中断是1ms一次,表示没有压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