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768上面跑RTX小系统

楼主(2011-07-20):
LPC1768上面跑RTX小系统
请问,
1.是否需要添加 SVC_Table.s到工程里面。
2.若添加,请问如何改写 中断向量表。
系统
工程
LPC

楼主:
我倒!
发错地方了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当年需要使用SVC的时候就添加!不需要则不需要添加,SVC是针对CM3内核的,ARM内核不适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