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os2移植问题

楼主:
    *stk++  = (OS_STK)*(((INT8U*)&pdata));  // data being passed
    *stk++  = (OS_STK)*(((INT8U*)&pdata)+1);

请问各位大虾这两句是什么意思?小弟感激不尽!

网友:
&pdata pdata的地址
(INT8U*)&pdata) 将pdata的地址转换成一个转换成一个指向字节的指针
*(((INT8U*)&pdata)) 指针解析,获取一个字节的数据
(OS_STK)*(((INT8U*)&pdata)) 将此字节数据转换成 OS_STK类型的。
总的意思就是 获取pdata的低位字节内容,然后在获取pdata高位字节内容
其实这句话等于        *((word *)stk)++ = (word )pdata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