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菜鸟IIC总线之编程问题

楼主:
这几天器件没有回来。没法实践验证。
自己编了IIC通信的写一位数据函数如下(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)
void write(uchar cbyte)         //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
{
    uchar i;
    SCL=0;//接受数据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    if(sbyte&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SDA=0;
            SCL=1;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     sbyte<<=1;   //左移一位
    }

请问这个函数可行吗?

网友:
这是郭天祥老师的代码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圈起来的代码,主要是iic起个结束的作用,表示这一个操作已经结束,建议楼主看下iic总线系列的pdf

网友:
个人觉得还要要加上延时的句子,因为iic操作是需要时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