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era的FPGA加载JIC文件时MSEL配置问题

楼主:
用的是CycloneⅢ系列,用JTAG加载jic文件,是不是MSEL可以任意配置,配置MSEL的作用只是配置IO口电压。新手啊,有理解偏差的地方,求指证讲解

网友:
直接看官方文档!

网友:
JTAG加载jic文件
就是说编程电缆下载,
就应模式选择引脚设定如下:
MSEL1 = 0, MESL0 =1;

网友:
看官方配置文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