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频繁中断 导致SPI工作异常,寻求帮助

楼主:
各位大侠,大家好!

  我用STM32的SPI控制一个RF设备,在没有其他串口或者系统滴答或者定时器等中断的情况下,工作非常正常,当启用系统滴答中断的情况下STM32经常会死循环在

void NTRXReadSPI(MyByte8T address, MyByte8T *buffer, MyByte8T len)
{
 //   SysTick_ITConfig(DISABLE);
    if (len > 0x80 || len == 0) return;

 nano_SPI_FLASH_CS_LOW();

    /*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*/
    while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;
    /*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2 peripheral */
    SPI_I2S_SendData(SPI2, (len & 0x7F));

 /*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*/
    while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;
    /*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2 peripheral */
    SPI_I2S_SendData(SPI2, address);

 *buffer = SPI_I2S_ReceiveData(SPI2);   //清除RXEN

    while(len-- > 0)
    {
  while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;
  SPI_I2S_SendData(SPI2, 0xff);

  while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RXNE) == RESET);
  *buffer++ = SPI_I2S_ReceiveData(SPI2);

    }
 nano_SPI_FLASH_CS_HIGH();
// SysTick_ITConfig(ENABLE);
}

  红色字体处,于是我就关掉了系统滴答功能。

 过了一段时间我需要用串口功能,需要用到串口的接收中断,当少量接收数据的时候不会有有任何问题,当大量接受数据也就是大量频繁中断的时候,以上问题又会发生,各位大侠能否给点意见!

   在此拜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