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1768上 跑MDK RTX

楼主:
最近在玩这个RL-ARM。
成功init创建几个任务后,在一个任务里,我用 NVIC_EnableIRQ( )打开了一个外设中断。

在Debug时 跑到这个任务,打开中断时 就挂了。hang on在了 HardFault_Handler。

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 不是说RL与NVIC中断无限制吗?

网友:
其实就是RTX的中断怎么和硬件中断向量结合,即硬件中断了,怎么进入相应的中断程序。

网友:
好像不用改

你的程序挂了是程序有毛病,中断相量应不用动

网友:
真的吗? 那中断应该是在init前打开呢 还是 在任务里打开呢?

网友:

你这个应该是在中断内部,有指针出现,把指针去掉应该没问题了,这个和中断向量表没有关系

网友:
Hello,,我使用STM32也遇到你帖子中提到的问题,在RTX中不能响应中断,请问你后来是如何解决的呢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