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於PWM 控制LED

楼主:
假設有一顆 RGB LED燈
想用51  利用PWM  來控制讓她可以顯示多種顏色
請問有什麼方法嘛???

网友:
就用PWM产生不同的电压即可

关键是楼主的LED什么样地,有型号没

网友:
以三种电压控三种颜色比,
配合色比将出不同的综合色。
试试看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学习了

网友:
因為對程式不太熟
所以不太會寫

是否有相關文件或是文章  可以參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