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nRF24L01和nRF24L01+的重要差别(新芯片貌似和旧程序不合)

楼主:
向各位高手讨教啦!我是菜鸟,重点也不是做RF的,但做电路也离不了。

现在的问题是board和usb之间不通信,具体情况如下:

用同一个usb和两块板进行测试,两块板的区别是,旧板用的nRF24L01与MCU共用晶振,丢包,新板用了nRF24L01+且改成了推荐电路。

烧的程序相同,但usb接收端可以和旧板通信,却不能和新板通信。

用示波器检测RF针脚信号CE,CSN,SCK,MOSI,MISO,IRQ,还有ANT1,ANT2,VDD_PA,波形都一模一样,天线信号虽然无法确实测得,但基本形态也一致。

这种情况是不是表明,新板一直尝试发送信号,但usb接收端不应答呢?

看起来是软件硬件都没异样,那么是不是可能软硬件不匹配呀,所以+板到底改动了什么呢?

如果问题不是出在RF模块上,电路中其它的ADC,DAC,DDC之类的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影响最终的数据传送呢?

有一点发现,新板的供电电压不如旧板的稳定,这意味着整个电路中可能有什么现象呢?

另外,之前RF出现过不起振,板子出现过总电流增大,总电压下降,导致不工作的现象,全排查过一遍也没发现短路或断路,后来居然自愈了。

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愁死啦~谢谢大家分享经验啦!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换上现成的模块以后可以通信了,看来还是元件或线路的问题,尽管还是没查出来。但如果哪位有经验知道nRF24L01+改了什么需要注意,仍然希望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虚焊,碰到虚焊是最莫名奇妙的。

网友:
是啊,可我都显微镜底下仔仔细细瞅过了。而且现在是一直到天线都有看起来正常信号,就是和接收端互不通信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没有什么区别,鉴定完毕。

网友:
NRF24L01+又名NRF24L01P
是NRF24L01的低功耗版本;

网友:
貌似两者是基本上一样的。我去卖芯片的地方问过,老板说相当于考试拿A和A+的区别,就是有+的比没有的更好些,但是程序啊之类的本质是一样

网友:
万恶的天朝

近期出现了国产防NORDIC NRF24L01芯片大家小心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