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2596 5.0电源问题

楼主:
同事设计的一个电源,采用30V以下输入,5V不到200mA的输出,芯片是LM2596和LM2576但是总是烧芯片,应该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我用过这种开关电源集成电路
外加电感,二极管。
出这种情况少见:
1、保证输出不短路
2、二极管要注意极性,反着用的。
3、电感的选取

网友:
楼主说的详细一点吧,最好有图来说明,描述的全面一点会更容易发现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也遇到LM2596过热的问题,输出电流才160mA,就很烫。不知道楼主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?交流交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