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时序操作不成功,谁能看看,谢谢

楼主:
IIC操作不成功,我利用在程序中间设置断点的方法,发现是主机检测应答信号子函数不成功,我检查过了,这个函数应该没有问题,谁能看看这个函数,谢谢了。用的是msp430。
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#include "iic.h"

//延时15us
void delay(void)
 {
   unsigned char q0;
   for(q0=0;q0<200;q0++);
 }

//IIC初始化
void InitIIC(void)
 {
   SDA_OUT;
   SCL_OUT;
   S_SDA;
   S_SCL;
 }

//启动IIC
void Start(void)
 {
   SDA_OUT;

   S_SCL;
   delay();
   S_SDA;
   delay();
   C_SDA;
   delay();
   C_SCL;
   delay();
 }

//释放IIC
void Stop(void)

  SDA_OUT;

  C_SCL;
  delay();
  S_SCL;
  delay();
  C_SDA;
  delay();
  S_SDA;
  delay();
}

//主机应答子函数
void Ack(void)
{
  SDA_OUT;

  C_SDA;
  delay();
  S_SCL;
  delay();
  C_SCL;
  delay();
  S_SDA;
  delay();

}

//主机不应答子函数
void NoAck(void)
{
  SDA_OUT;

  S_SDA;
  delay();
  S_SCL;
  delay();
  C_SCL;
  delay();

}

//检测应答信号
uchar TestAck(void)
{
  uchar ack;
  S_SDA;  //不明白
  delay();//不明白

  C_SCL;
  delay();

  S_SCL;
  delay();
  SDA_IN;
  delay();
  ack=SDA_IN_ZHI;
  delay();
  C_SCL;   //通知从器件释放总线
  delay();
  return ack;
}

//写一个字节
void Write8Bit(unsigned char input)
{
  uchar i,temp;

  //SDA_OUT;//写之前,释放总线,自己写的
  //S_SDA;
  //delay();
  SDA_OUT;
  delay();

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   temp=input;
     temp=temp<<i;

     C_SCL;   // 低电平允许数据变化
     delay();

     if( (0X80&temp) == 1)
          S_SDA;
     else C_SDA;
     delay();

     S_SCL;  //高电平要求数据稳定,通知IIC器件可以接收了
     delay();
   }

  S_SDA;   //让IIC器件拉低SDA线
  delay();
}

//读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 Read8Bit()
{
  uchar i,temp;

  SDA_OUT;//读之前,释放总线,自己写的
  S_SDA;
  delay();

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   S_SCL;  //高电平数据稳定,可以读取,读取可靠
     delay();

     SDA_IN;
     temp=temp<<1;
     if(SDA_IN_ZHI)
        temp=temp|0X01;
     delay();

     C_SCL;  //低电平允许数据变化
     delay();
   }
  return temp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