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3的工具String Table Generator 是干什么用的~?

楼主:
如题,谁给讲下作用。String Table Generator 能用来显示中文吗~?

网友:
作用:

把一个逗号分离的文件(.csv)转换成Stellaris 图形库可使用的字符串表。源文件.csv是一种简单的支持多语言的字符串的格式,一个.c.h文件将被生成并可以和图形库一起被编译到程序中去实现相应功能,为了节省存储空间,字符串是被压缩过。

主要用法举例:

下面将在str.c中创建一个基于str.csv字符表,并把原型存在在str.h中:

Mkstringtable str.csv str

在生成的str.c文件中,在g_pucTablestr中将有有个字符串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