宽带放大器

楼主:
为什么在高频放大器的时候,我增大频率时放大倍数也会衰减,甚至比原来的还小,这是为什么,请教,,,

这是原理图

网友:
当然会,带宽是单位增益时-3dB衰减的带宽。

还有个参数叫压摆率,也就是电压变化的最高速度限制。

网友:
谢谢你的答案

网友:
可能受到芯片的限制,达到芯片说能承受的最高频率时 会随着频率的增加增益减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