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程序

楼主:
大家谁告诉我这几句是什么意思,谢谢

uint8 xdata   LCD_Command _at_ 0xfdff;
uint8 xdata  LCD_Data    _at_ 0xfcff;
#define  LCD_Data     XBYTE[0x8000]/*数据入口*/

附件为电路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家谁告诉我这几句是什么意思,谢谢 uint8 xdata   LCD_Command _at_ 0xfdff;uint8 xdata  LCD_Data    _at_ 0xfcff;#define  LCD_Data     XBYTE[0 ...

看样子,是给LCD进行编址,再进行操作。

网友:
xdata 是一个伪汇编指令,作用是将一个外部RAM的地址赋给制定符合,也就是说 LCD_Command是在外部RAM中 _at_是表示他在什么位置,地址是 0xfdff。关于伪指令的更多东西在附近里面。XBYTE[]是一个库函数,好像在头文件absacc.h里面,用的时候应该包含这个头文件,作用是是从外部RAM中读取数据,相当于MOVX的功能!

网友:
谢谢,我看一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