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数模转换 干扰问题

楼主(2011-07-21):
da数模转换 干扰问题
使用dac902+opa690 在电源线上有大概2k左右的600mv左右的干扰信号,电源和地之间加了个电容好了点,去掉数字量输入和clk,干扰只有50mv左右,求大侠帮助小弟解决下啊~
左右

网友A(2012-11-28):
楼主做的怎么样了!最近也在弄这个da没出来有什么好的经验交流一下吗?

网友B:
看看这几篇文章,也许有帮助
看看这几篇文章,也许有帮助 1.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--如何设计运算放大器的PCB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298303-1-39.html
2.黄智伟 利用旁路电容减少输出电压VO经电源反馈到放大器前级输入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forum-57-35.html
3.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-- 注意去耦电路中电容器的使用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298401-1-10.html

网友B:
看看这几篇文章,也许有帮助
4.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-- 接地对ADC性能的影响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298384-1-43.html
5.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--数模混合系统的接地处理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298316-1-36.html
6.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--模数混合系统的电源和接地布局考虑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298314-1-40.html

网友B:
看看这几篇文章,也许有帮助
7.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“ADC的选择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”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327113-1-1.html
8.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选择ADC和DAC电压基准的一些考虑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327131-1-1.html

网友B:
看看这几篇文章,也许有帮助
9. 南华大学黄智伟 利用接地平面降低MSP430系统的地线噪声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344883-1-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