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时操作系统RTOS
UCOS的问题请教下。

楼主(2011-07-21):
UCOS的问题请教下。
ARM启动后,设置了PPL时钟工作频率,然后进入main函数执行,在main函数创建启动任务及其他任务,在启动任务里面创建系统滴答时钟定时器。
因为有个模块需要延时100MS复位时间,才能开始工作,初始化时间也要30MS左右。那么我能把这个延时函数(自己写的,不是系统的)和初始化函数放在main函数的一开始(在创建任务之前,启动多任务之前)执行吗?
在这段时间内,系统滴答定时器是没有工作的。
工作
定时器
ucos

网友:
如果你的延时函数和Timer0无关,那么任何时候都可以用;如果有关,那么应该先初始化Timer0。

楼主:
会不会影响UCOS启动和工作?

网友:
用for(i=0;i<10000;i++);这样类似的延时,与Timer0无关,理论上不会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