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TAG防锁程序求教

楼主:
前几天把一个811的JTAG锁上了,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,然后参照网上的资料弄出来一个JTAG防锁的程序,但是不知道对不对,不敢烧进去啊,哪位大哥帮忙看下,这段程序可以不,我用的是TI给的LM3S811的板,USER按键是接在PC4上的

#include"hw_types.h"
#include"hw_memmap.h"
#include"sysctl.h"
#include"gpio.h"

#define KEY_PERIPC      SYSCTL_PERIPH_GPIOC
#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C_BASE
#define KEY_PIN  GPIO_PIN_4

void jtagWait(void)
{
 SysCtlPeriEnable(KEY_PERIPC);      //   使能KEY 所在的GPIO 端口
 GPIOPinTypeGPIOInput(KEY_PORT, KEY_PIN);      //   设置KEY 所在管脚为输入

 if (GPIOPinRead(KEY_PORT, KEY_PIN) == 0x00)      //   若复位时按下KEY,则进入
  {
  for (;;);           //   死循环,以等待JTAG连接
  }

 SysCtlPeriDisable(KEY_PERIPC);       //   禁止KEY 所在的GPIO 端口
}

int main(void)
{
 jtagWait();
}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您用万用表量一下KEY_PIN 的电平,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 如果是低电平,自然就死循环了。
然后,您可以把这个判断条件改一下,改成高电平进死循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前几天把一个811的JTAG锁上了,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,然后参照网上的资料弄出来一个JTAG防锁的程序,但是不知道对不对,不敢烧进去啊,哪位大哥帮忙看下,这段程序可以不,我用的是TI给的LM3S811的板,USER按键是接在 ...

字面上理解可行,没有进行板子实测。

里面的操作没有涉及Jtag引脚,楼主大胆向前进吧,自己测试看看。最好就在死循环里加上LED闪烁之类的,这样效果明显一点,费事它进入死循环了,你还在那里担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