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FPGA的DA数模转换

楼主:
如何在FPGA上设计DA数模转换电路?(就是在FPGA的芯片上实现DA转换功能)求大侠们给小弟说一下!

网友:
楼主是做信号源吧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求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想做放大器里!怎么弄啊?版主!

网友:
就那么转 就行!

网友:
DA出来的信号会带有很多噪波,需要做滤波器。
貌似滤波器很难做。
一般是把想要输出的波形数据存放到ROM块中,然后用不同时钟读取出数据给DA转换就可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在其他地方看到一篇文章,版主给看一下可行么?《基于FPGA的∑-Δ D/A转换器的设计与实现》http://www.jdzj.com/pic/Class347/Class410/20080804015805.html

网友:
的地对地导弹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

网友:
飞机飞过,留下彩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