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M3517使用请教

楼主:
从师傅处借来DIM3517开发板老长段时间,由于一直出差也没抽出时间去研究,今天终于有时间了,想研究下,又没有显示板,在网上搜索,找到一种HDMI转AV的方案,内容如下:

为了解决DIM3517的显示问题(因为板子没有代LCD),坛主建议我买一块LCD,最后她可以买回,坛主一片盛情,买一个LCD虽然不贵,但是只用一次的话显得太浪费,不符合一个开发者的做法,寻找廉价方案,另外一个方案:HDMI转AV,因为我的电视机有AV接口,在淘宝查询后,这个方案的确比买一个LCD便宜;还有一个视频输出,CVBS,之前真是一点不理解这个接口,以为所数字送出(以为和DVI类似),经过查资料发现竟然是模拟输出,网上说可以用SVBS接AV的视频接口,该方案的投入仅仅是一根AV接口线而已,成本一下子降到了10 RMB;所以选择了最廉价的方案

几经周折,把光盘上有QT库和FB驱动的文件系统跑启来后,用AV线把CVBS和电视机AV的视频接口接上,竟然没出现可爱的画面,可能的原因是没有CVBS的驱动
/ # lsmod
omaplfb 8238 0 - Live 0xbf02e000
pvrsrvkm 128435 1 omaplfb, Live 0xbf000000

显然,现在FB的驱动是有的,但是还需不需要其他的驱动才能使CVBS正常工作呢,还是得多了解一下CVBS才能做出更准确的结论,看看原理图,SEED-DIM_GBV0.2.PDF第6页,CVBS信号原来是这么来的:数字视频信号(LCD的控信号)输入SAA7121H,该芯片受主机的I2C信号控制,查看SAA7121H的手册可知,它是数字视频解码器,把数字视频信号转换为CVBS信号输出,原理图上标记输出138_CVBS_OUT,再看J21插针,有三个,其中一个就是138_CVBS_OUT,还有CVBS_OUT、3517_CVBS_OUT,3517_CVBS_OUT输出到扩展接口,CVBS_OUT输出到THS7314,查看手册得知,它是视频信号放大器,THS7314输出接到J11,他就算板子上的CVBS_OUT输出接口,所以,需要用一个连接小冒在J21处把138_CVBS_OUT和CVBS_OUT接通,接上之后再试试,画面还没出来
综上分析,画面不出来的原因应该是需要一个CPU针对SAA7121H的驱动程序,不知道SEED是否有,当然这个驱动是可以自己写,但是会花很多时间,如果SEED有的话这样会快很多

上面内容没怎么看明白,望哪位老大提供更详细的方案,学习了?

网友:
我也不会帮你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