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449的时钟问题

楼主:
msp430F449的时钟最高可以40MHZ,请问下这个40MHZ是外接40MHZ晶振实现,还是编程实现?单片机频率40MHZ除了功耗大,还有什么负面影响吗?

还有 我软件变成只能将XT2上的8M时钟作为MCLK,请问怎样编程实现40MHZ的F449的MCLK频率??

网友:
通过软件控制DCO实现的。
配置DCO时钟为40MHz再设置MCLK时钟源为DCO时钟即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下F449的DCO如何设置为40mhz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