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步进电机的控制问题。(转一下停一下)

楼主:
我想让步进电机转动一定度数(比如半圈),然后能够让他停那么几秒钟,然后再转一定度数,再停那么几秒钟,循环5次假如,然后让他留下来,就可以了,求教应该怎么编写。用到哪些语句。
可以的话能不能用光盘上的代码,稍加修改下??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让步进电机转动一定度数(比如半圈),然后能够让他停那么几秒钟,然后再转一定度数,再停那么几秒钟,循环5次假如,然后让他留下来,就可以了,求教应该怎么编写。用到哪些语句。可以的话能不能用光盘上的代码 ...

那么像我们之前上实验课的实验要求。

步进电机有一个节拍,根据节拍数、步距角等等来计算转过特定角度需要的节拍。

然后MCU输出节拍给步进电机即刻,停留时间,用个delay就可以了。

关键是要搞定步进电机节拍那些概念,知道MCU如何给出节拍,是编址方式,还是用IO模拟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