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指令问题

楼主:
在12864的手册中,
EN使能控制端是高时,是配合R进行读数据或指令。
判忙指令中,要求在EN=0的状态下,RS=0,RW=1.(RS为寄存器选择输入端RW为液晶读写控制端)
为什么在编写程序时,RS=0,RW=1,EN=1,读BF(忙标志),EN=0的顺序啊??
为何最后的EN一定要置0啊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12864的手册中, EN使能控制端是高时,是配合R进行读数据或指令。判忙指令中,要求在EN=0的状态下,RS=0,RW=1.(RS为寄存器选择输入端RW为液晶读写控制端)为什么在编写程序时,RS=0,RW=1,EN=1,读BF(忙标志 ...

照着手册的时序图来写就行,上升沿、下降沿那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