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x中为什么设置输入捕获编译都通不过??

楼主: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Mode= TIM_ICMode_ICAP;//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Channel = TIM_Channel_1;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olarity = TIM_ICPolarity_Falling;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;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1;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Filter = 0x0;
  TIM_ICInit(TIM2, &TIM_ICInitStructure);
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Channel = TIM_Channel_2;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olarity = TIM_ICPolarity_Falling;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;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1;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Filter = 0x0;
  TIM_ICInit(TIM2, &TIM_ICInitStructure);
一直提示没有找到TIM_ICMode??

只有把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Mode= TIM_ICMode_ICAP;//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  注释掉才能通过,那不就是没有设捕获类型了??

网友:
库版本用的不一致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现在的配置好像不用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Mode= TIM_ICMode_ICAP;//这句,不懂行不行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