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死了:ucos移植问题,捯饬两天了还没结果

楼主:
 我刚开始接触ARM和ucos-ii,现在利用周公的smartarm2200开发板(LPC2214)在做ucos-ii的移植实验(3.2蜂鸣器控制实验),自己也解决了一些问题,编译连接也能通过(有警告)。调试时进入OSInit (),单步执行单步执行......,
然后停在了: 取数据中止DataAbort      B       DataAbort   处。
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~非常感谢

网友:
附件中是我建的工程

望高手指教,小弟感激不尽~

网友:
//target.c

void TargetResetInit(void)

{

#ifdef __DEBUG

MEMMAP = 0x3; //remap --->片外?

#endif

#ifdef __OUT_CHIP

MEMMAP = 0x3; //remap --->片外?

#endif

#ifdef __IN_CHIP

MEMMAP = 0x1; //remap

#endif

......

}

问题貌似是出在这里吧?(这个实例程序不大,似乎不需要用到片外RAM或FLASH)

       如果运行在片内flash的话MEMMAP就直接设为1,如果运行在片内RAM中的话,就将该寄存器设为2,最后如果是由片外flash启动,需要将该位设置为3,如果该MEMAP设为3,一定要先将GPIO,BCFG设置完后再设置MEMAP寄存器。(如何设置你就自己再百度百度琢磨琢磨吧,我这没有LPC2214的板,感觉LPC2214确实很麻烦)

以下是LPC2300里的一段,你的那段不是很清楚,你对比一下,再试试

void TargetResetInit(void)
{
#ifdef __DEBUG_RAM
    MEMMAP = 0x2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map
#endif

#ifdef __DEBUG_FLASH
    MEMMAP = 0x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map
#endif

#ifdef __IN_CHIP
    MEMMAP = 0x1;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map
#endif

......

}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嗯,谢谢~我继续努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