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中断接收,IntMasterEnable是否是必须的?

楼主:
刚做了串口中断的小程序,发现IntMasterEnable加不加都可以。串口中断接收,IntMasterEnable是否是必须的?

网友:
我也觉得系统上电后,好像默认总中断是打开的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Cortex-M3上电默认是允许中断的到其内核的。

//! \return Returns \b true if interrupts were disabled when the function was
//! called or \b false if they were initially enabled.
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tBoolean
IntMasterEnable(void)
{
    //
    // Enable processor interrupts.
    //
    return(CPUcpsie());
}

#if defined(ccs)
unsigned long
CPUcpsie(void)
{
    //
    // Read PRIMASK and enable interrupts.
    //
    __asm("    mrs     r0, PRIMASK\n"
          "    cpsie   i\n"
          "    bx      lr\n");

    //
    // The following keeps the compiler happy, because it wants to see a
    // return value from this function.  It will generate code to return
    // a zero.  However, the real return is the "bx lr" above, so the
    // return(0) is never executed and the function returns with the value
    // you expect in R0.
    //
    return(0);
}
#endif

PRIMASK

PRIMASK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虽然是默认的,最好加上,这样才是写程序的好习惯。

网友:
那你都这样了,不就是不必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