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挖电源】超宽输入范围的电源18~318V

楼主:
该电源是某变送器里的电源板:

板子为6层板

输入电压范围

Vdc:18~100V

Vac:85~265V

输出3路24V给外围供电,另还有一路输出MCU系统

功率不详

先上图看看,ipad拍的,不是很清晰

网友:
该板有了2级变化处理第一级:BOOST 第一级:SEPIC 附上自己做的变化电感计算工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板子图拍的很有艺术感

网友:
别人板子设计的好啊!

网友:
此电源很先进啊哈哈哈

网友:
这个电源特别适合那些需要DC24V供电为主的仪表,还可以给那些有时没有DC24V时,用AC220V供电

网友:
你好,请问,可以给出这个应用的电路原理框图吗?谢谢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是国外的产品上的,你要的东西,我没有哦!

网友:
咋一看,好家伙,输入范围18~318V,这可真的需要些技术啊,

再看内容,哈哈:

输入电压范围

Vdc:18~100V

Vac:85~265V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请问你知道,同一个电路是怎么兼顾直流和交流输入电压的吗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,同一个电路,是如何兼顾直流和交流输入的呢?谢谢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交流和直流的问题很好解决,只是楼主说的从18伏到318伏,这么宽的电压范围还能保证性能,这样的电源真是不得了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可以说明白一点吗?交流和直流怎么同时通过同一个降压电路的。多谢了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请问这个产品是你买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公司里买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它有个转折电压电
好像是输入小于5,60V,升压到50~60v,然后在变化的好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交流要经过二极管,在二极管的输出接上直流即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请问你说的,该板有了2级变化处理第一级:BOOST 第二级:SEPIC。这个中间需要一个判断转换电路吗?如果是220V直接进来的话,是不能进入第一级BOOST的吧。是不是需要判断,如果输入的是低电压就先经过BOOST?多谢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