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和汇编 混编的问题

楼主:
main.asm 中定义             minute      equ   $1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     equ   $121

请问在C文件中怎么调用 minute 和 second 变量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行啊  ,
第一、当汇编程序中操作 minute 、second  ,发现对应内存空间没有初始化,不能进 行操作,程序一直停在那条指令。
第二、C中声明为 extern   char  minute   仍然不行 ,2个变量地址对应不起来。
第三、是不是混合编程的话,汇编中操作的RAM地址空间一定要声明成为变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