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面代码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case 2:
   {
     unsigned char *s1="     ";
          DispStr(5,0,s1);
     Disp1Char(11,0,2+48);
     da=da-8;//               电压减小0.0049v
     if(da<=40)
     {
       da=3960;
     }
     a=da*250/4095;
     d[1]=(unsigned int)(a/100)%10;
     d[3]=(unsigned int)(a/10)%10;
     d[4]=(unsigned int)(a)%10;
     for(int i=1;i<=5;i++)
     {
       Disp1Char(i,0,d+48);//第一行第几位
     }

网友:
请楼主提供完整代码

网友:
这是一个选择函数啊
应该是一个与显示屏连接的程序
显示电压数值

网友:
显示函数。下面是将要显示的值放到数组里再输出。。

网友:
DA转换中显示部分的数值转换

      这是DA转换时要用到的在液晶上显示的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