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为什么这两个MOS管的管压降不同,谢谢

楼主:
求教,为什么这两个MOS管的管压降不同,谢谢

网友:
第一个有电阻,把电压抬起。第二个直接流走

网友:
左边的电路:相当于三极管的“共集电极放大器”,也就是“射极跟随器”,它不会饱和饱和,所以源-漏之间还有不小的压降。
右边的电路:相当于三极管的“共发射极放大器”,把栅极一上拉,源-漏就饱和,压降几乎为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