望请指点啊

楼主:
我用的是四位八段共阳数码管 程序如下 显示有问题
module smg_wela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,wel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        input clk;
        output dula;
        output wela;
        reg [1:0] cnt;
        reg [1:0] date;
        reg [7:0] dula;
        reg [3:0] wela;
        always @ (posedge clk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<=cnt+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alway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cnt[1: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00:begin wela<=4'b1110;date[1:0]<=2'b00;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01:begin wela<=4'b1101;date[1:0]<=2'b01;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10:begin wela<=4'b1011;date[1:0]<=2'b10;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11:begin wela<=4'b0111;date[1:0]<=2'b11;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(date[1: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00:dula[7:0]<=8'hc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01:dula[7:0]<=8'hc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10:dula[7:0]<=8'ha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'b11:dula[7:0]<=8'h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endmodule

网友:
因为程序为并行 所所以还要加个 always 在 case【date【1:0】 还有 cnt 要设成【20:19】 否则扫描过快也会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