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用过uln2803?

楼主:
请教一下这个芯片是做什么使的?com口接的是多大的电压?数据手册上没有讲太明白,不胜感激!

网友:
木有用过,数据册上说是达林顿管的阵列

网友:
达林顿管的阵列 , 可增强驱动能力。

网友:
对对对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地对地导弹

网友:
我们用2803是驱动步进电机的,com口接的驱动电压,不知道你是要用它干什么。。。不过这种招芯片的方法工程量貌似比较大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