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MSP430问题

楼主:
  为什么由430控制的一个接收无线信号模块,在仿真状态下收不到。在非仿真状态下得把电源拔了再插上,才能收到几帧数据,过一会又收不到了  !! !   如此来回上电后确保能有效果。。       这是怎么回事呢 ,硬件电路端430的RST角是悬空的。。。

网友:
     有可能是收发模块的频率没有一致,或者是延时的问题。在检查以下硬件的接线吧!

网友:
什么模块?是透明传输的还是需要自己写控制程序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