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设计中应如何考虑散热片的地

楼主:
开关电源中的散热器,主要用于三个地方:整流桥,主MOSFET,次级整流二极管。

主要又有以下几个地:原边地,次级地。他们的作用是提供各自的参考零点。还有一个真正的大地PE。保护作用,兼有EMC作用。

原边地,副边地是严格隔离的。

不可以有任何电气上的连接。

他们都能够与大地PE相连,但是,要加Y2。

所有散热器,可以有四种方法置于系统之中:

1.floating,也就是浮地。

2.各自的参考零点,比如原边地或者副边地。

3.真正大地,也就是PE,输入时候的黄绿线。

4.有一种特殊情况,主MOSFET接漏极,即整流后的高压端。还有接源极的,即S端。

处理不好会炸机,我就炸过。电源主MOSFET的散热片撞到外壳,而外壳是金属的,与PE相连。

另外,这些个元件,贴到散热片的时候,有一个很小的电容。耦合,产生共模噪声。

处理不好,就是个大天线。

这个时候,加法拉第屏蔽。

模拟地,数字地之间有壕沟,很好分。

当中不能有任何走线。但是可以跨接一些东西,比如0欧姆电阻,小贴片磁珠,甚至Y电容。

我的理解来自于摩托罗拉的那篇关于电磁兼容的文章,里面讲到了地的划分。

那就是PE是保护地或者功能地,所有其他的地,加上Y电容都可以往这个上面接。

所有功能模块,数字划归数字部分,模拟划归模拟部分。

数字与数字之间,需不需要隔离看系统的要求

同样,模拟与模拟之间,也要看系统的要求。可共地,也可以分割。

整个系统,首先把电源分配好,然后再来进行地的分割。

很多系统的电源,从隔离式的DCDC出来的就是12V,±5,至于3.3,1.8很多都是有LDO提供的。

我以前做过一个大的板子,一个系统,有8个地。分割的一塌糊涂,最后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过的EMC。

因为电源从12V引过去,给很多分系统用,而且都要彼此隔离。也就是说各个分系统自成一体,连电源都是DCDC隔离后再送过去。

有的时候,接地会变好,有的时候,接地变得更糟糕反而浮地更好,这得看实际情况。

还有,他们中,是否可以共用散热片呢?比如主MOSFET跟次级整流二极管。

散热片接地,没有说一定要接到哪里。你可以很随意。但是要注意:

1.如果接大地,那么。这些元器件需要加垫片,散热膏。周边器件必须与PE保持足够的爬电距离。散热片还有应力测试。

2.如果接各自的地,注意与PE的爬电距离。之前我炸机,就是接了某个地,但是外壳盖上以后,无意间使得外壳与散热片接触。但是外壳是接PE的。结果炸的很惨烈。散热片是导电的,哪怕是涂漆的,但是很多时候会磨掉。

3.很多时候浮地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
网友:
楼主能把你所知道的关于  地  的知识整理成文本发给大家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