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s9b92 usb device

楼主:
现有lm3s9b92 的demo板子,想要把他作为USB从设备,与电脑通信

我烧写usb_dev_bulk例子,电脑发一条数据,9b92能正常回复一条!

但是,我想要让9b92直接发送数据到电脑,而不是回应,却怎么也实现不了,郁闷。。。。

有没有谁用M3系列的作过USB方面的,我需要的功能能不能实现,能不能提供简单的例子

刚接触TI芯片,请大家帮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没人知道吗
不是说论坛很多高手吗

网友A:
我用LM3s3748的板子测试usb_dev_bulk也是这个情况,主要问题应该是PC机上的那个软件,只有当这个软件发送数据给你的板子时,才会把对应的USB端口打开,并且只允许同样数量的字符上传给PC机,其他时间这个软件应该是封锁了USB端口,禁止数据上传。如果你监测自己的程序就会发现,自己上传的数据全部在USB缓存的队列里面,等待PC机打开相应端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LM3s3748的板子测试usb_dev_bulk也是这个情况,主要问题应该是PC机上的那个软件,只有当这个软件发送数据给你的板子时,才会把对应的USB端口打开,并且只允许同样数量的字符上传给PC机,其他时间这个软件应该是封 ...

你好,那你的USB是怎么做的

用什么例子修改的

网友A:
想实现不限制上传,只能靠修改上位机软件了。惭愧,我也在等待同事编写上位机软件,才能进行下一步测试。对于底层来说,有数据来往,就说明软、硬件没啥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实现不限制上传,只能靠修改上位机软件了。惭愧,我也在等待同事编写上位机软件,才能进行下一步测试。对于底层来说,有数据来往,就说明软、硬件没啥问题了。。。

用BUS HOUND软件不能监测到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PC机的USB源代码是开放的,如果想实现这种功能,请自行深入研究其代码,进行相应的修改即可。这种功能的实现其实和MCU已经没有关系了,而在于PC机USB软件的编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