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TDR(时域反射)网线质量测试仪

楼主:
    将原来基于ACTEL FPGA的“基于TDR(时域反射)网线质量测试仪”重新用Xilinx Spartan-6 LX9 实现,并通过其丰富资源实现人机接口,实现设备的高集成度、丰富的应用功能、高的扩展性。

网友:
楼主经验值不小,
向你学习。

网友:
    一般的网线测试仪(电缆测试仪)需要在线路两段都接上测试设备、而且只能知道其通断、无法知道整个线路是否存在早期缺陷、无法知道缺陷的准确位置。

    而基于TDR的网线质量测试仪只需要在线路的一端接上设备就能测量(这个单端测量在两个相距较远的地方十分重要,节省人力物力,提高工作效率)、可以直观的看到整个线路长度上的问题(例如:接触不良、外界干扰、线路断开等)、而且可以量出故障源的准确位置。

    TDR早已用在电缆测量、光纤线路测量(基于OTDR)、PCB质量检查等方面。TDR工作方式有点象雷达,其原理就是:向电缆中发出一个短的电脉冲(OTDR就是光脉冲),电脉冲将在电缆中向前传输。如果被测件的阻抗是连续的,则信号没有反射,如果有阻抗的变化,就会有信号反射回来。根据反射回波的时间可以判断阻抗不连续点距接收端的距离,根据反射回来的幅度可以判断相应点的阻抗变化。阻抗不连续点就会产生反射,已知源阻抗Z0,则根据反射系数ρ就可以计算出被测点阻抗ZL的大小。

    最简单的TDR 测量配置是在宽带示波器的模块中增加一个阶跃脉冲发生器。阶跃脉冲发生器发出一个快上升沿的阶跃脉冲,同时接收模块采集反射信号的时域波形。电脉冲信号在导体中传输速度大约为2 * 10 8米/秒。所以如果需要测量达到1米的精度,那么要用100M以上宽带的示波器;如果需要测量达到1毫米的精度,那么要用100G以上宽带的示波器。如果数字话的话:1毫米的精度要用100G sps的ADC模块。

    因为条件所限,我们只让其达到0.05米(5厘米)的测量精度,对于线路测量来说这已经足够了。

    本设计的难点在于如果以合适的方式处理反射回来的信号:存储、处理、显示等。

    1 FPGA只有300M的处理能力。但目前这是能获得的最快数字器件,只有用FPGA作为处理的主要设备。

    2 目前几个G的ADC不好找,价格也贵。所以我们不用ADC,该用高速的模拟比较器,只要其性能达到1ns以上。

    3 Xilinx Spartan-6 LX9可以允许定制一个MCU(不知道是否准确,请指正),我将用其实现人机接口,实现设备的高集成度、丰富的应用功能、高的扩展性。这样电路简单一点。

      今天先说这么多,要出门工作了。

网友:
支持,我将密切关注美女的进程

网友:
怎么没了哩 美女楼主 现在做好了么 ,俺最近也在搞这个 ,感觉好难啊

网友:
大神姐姐,我想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