椭圆滤波器如何设计

楼主:
听说可以用filter solutions这个软件可以设计,但我设计出来仿真老出错。请高手指教。。

网友:
你出现了什么问题?贴张图啊

网友:
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的,那个软件的参数也不知道怎么取

网友:
这个建议你看看软件使用说明,或者问问身边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