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TPS40210升压电路

楼主:
 请教一下TPS40210升压电路

做逆变电源,用TPS40210做升压电路,不过遇到了不少问题,请教一下各位专家老师,麻烦了~~~

问题如下:

1.       1.电压可以升上去,输入20V,升到50V,但一带负载(100Ω)输出电压就垮到电源电压以下了,并且输入电流很大,可达到1 A

2.       2.调试电路为了保护板子将输入电源(学生电源)限流了,然后将限流慢慢往调大,结果发现学生电源上显示输入电流竟可以飙到3A,输出并没有接负载,场管(IRF3205)发热。但如果一开始直接加上不限流的20V,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

3.       3.输出电压调高至54V再往上,就发现电压开始乱跳,输入电流上A(输出并没接负载)

和一个学长注意了单点接地,挂纯阻负载不会垮电压。但如果加在逆变桥上一带负载以后输出也会跨到输入电压。我将自己电路上几个需要单点接地的挑起,单独接到输入地,但现象并没有消除。    考虑是不是电感太小饱和了,将56uH的换成了220uH的,不过依然不行。

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和PCB,电路是用TI的设计软件设计出来的,结合PDF12V24V电路在肖特基二极管前补了个RC,输出电容用68uF代替

PCB (跳线被10KΩ的R10取代了)

铺铜后的PCB(不知会不会有影响)

附件是芯片的PDF资料和我的电路图及问题描述

芯片的PDF资料和我的电路图及问题描述

网友:
有没有人用过呢?求大侠啊~~~

网友:
我也是啊

我也是啊

网友A:
是不是TPS40210的背面散热区域没有接地啊?

是不是TPS40210的背面散热区域没有接地啊?

网友:
好像不支持升压

 supplies with Texas Instruments TPS40K™ controllers, low-power DC/DC converters and SWIFT™ (TPS54xxx) point-of-load step-down DC/DC products.

好像不支持升压

网友:
我郁闷,我用IR2111做了个全桥逆变电路,结果也是两个接Vcc中有一个发烫,不知道什么原因,把片子摘了以后(也就是该管子栅极没驱动电压了)居然还奇迹般发烫。。求解释啊。

网友:
电感值会影响带载能力,把电感改小点看看

网友:
接100ohm 负载,电流就0.5A,输入肯定会超过1A,至于输出电压掉下来,可以查查你的电感饱和电流是不是太小,二极管的电流时多少?
另外电感太大,DCR会相应增加,会影响效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supplies with Texas Instruments TPS40K™ controllers, low-power DC/DC converters and SWIF ...

不接地是不是不能带负载?

网友C:
仿照楼主的电路做了一个16~24v的电路,空载时显示8点几伏,好像是芯片不工作,请问接芯片时要注意啥     硬件到底有啥问题,崩溃了,都焊了两次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仿照楼主的电路做了一个16~24v的电路,空载时显示8点几伏,好像是芯片不工作,请问接芯片时要注意啥     硬 ...

主要元件参数,特别是电感一般都是这些问题

网友:
我的也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TPS40210的背面散热区域没有接地啊?

一定要接地吗才能带负载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定要接地吗才能带负载吗

参考数据手册第十章节有具体的layout可以参考,两个地可以在芯片底部直接连接。Isense不能直接接地
另外,带载的问题,一定要注意电感饱和电流足够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