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湿度传感器SHT10 研究以及FPGA驱动

楼主:
 SHT10内部框图如下:

电源部分:
   供电电压2.4~5.5V(兼容3.3和5V),传感器上电需要初始化11毫秒,才能访问。VDD与GND间需要100 nf 的电容滤波。
数字接口:
   标准的串行接口,但与I2C总线不兼容。SCK用于处理器与传感器的数据信号同步时钟,无时钟频率要求。DATA是标准的三态门,因此要求外接10K欧姆的上拉电阻。DATA数据传递要求:DATA在SCK下降沿改变数据状态,在SCK的上升沿有效,要求SCK为高电平期间,DATA保持稳定。
发送命令:
  用一组“启动传输命令”表示数据传输的初始化。在连续的两个SCK脉冲情况下,DATA由一个下降沿变为上升沿。如图:

后续命令包括三个地址位(目前标准为000)以及5个命令位。SHT10 以如下方式表示收到正确的命令。在第8个时钟下降沿后,将DATA下拉低电平(ACK位)。在第9个时钟下降沿后,释放DATA(恢复高电平)。命令表如下:
发布一组测量命令后(测量温度“00000011”,测量湿度“00000101”),控制器需要等待测量结束,这个过程时间为20、80、320毫秒,分别对应8、12、14位。SHT10通过下拉DATA至低电平,表示数据读出结束并进入空闲状态。根据这个标志,可以判断数据转换完成,可以从SHT10读出数据。
   接下来开始读出2个字节的测量数据和1个字节的CRC-8校验值。
   控制器通过下拉DATA,确认传输数据的每个位。所有的字节从MSB位(右位开始)。
        未完待续!

网友:
I2C总线相拟,
有的玩。

网友A:
这个芯片真是让我头疼,第一次使用,项目又着急。又读不出数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真是让我头疼,第一次使用,项目又着急。又读不出数据。

单独发帖 说说问题吧  这样大家才能帮你

网友:
也是用的FPGA读数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