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直接耦合共射放大电路的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重合?

楼主:
图为直接耦合共射放大电路~
直流通路里有直流电源Vcc,可是交流通路里没有Vcc啊,负载线方程怎么会相同呢?
请最好把Uce和Ic的函数关系式即负载线方程写出来~

网友:
为什么没人回答啊?

网友A:
首先,直流负载线同交流负载线有一个有公共点,即Q点(因为当交流空载地即相当于直流情况)。其次,从输出方程来看,交流负载线方程的斜率同直流负载线的斜率都是Rc//Rl,因此根据数学直线的画法,相当斜率过同一点的两条直线肯定相同呀,这够清楚了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直流负载线同交流负载线有一个有公共点,即Q点(因为当交流空载地即相当于直流情况)。其次,从输出 ...

直接耦合 ,直流负载线斜率 不还是-1/R(集电极电阻)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