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S_RTOS之RTX(keil自带)的邮箱使用问题

楼主:
      首先想说一句别把麻烦管理员我的帖子转到其他地方,因为这里的人群旺!!高手多!!

      进来发现keil自带的实时操作系统RTX(由于ARM,RTX-51是针对51的)的资源非常丰富,集成了TCP/IP、CAN、USB、FS等协议栈。

      因为我以前有UCOS-II的基础,所以很快就看完了,比较而言:

1、RTX在调度方式上增加了 时间片轮转的方式

2、RTX的邮箱集成了UCOS的邮箱和消息队列的功能,但是没有“广播”的功能

3、RTX的软件定时器功能一般般。可能是用的不多的原因。

4、UCOS的用户群庞大,资料丰富  ,但是需要自己移植其他协议栈,如LwIP等,RTX资源丰富。

       我在调试RTX的邮箱(\Keil\ARM\RL\RTX\Examples\Mailbox)这个例子的时候遇到不解的问题:

这个例子非常简单,由于演示邮箱的基本用法,具体是这样的:

       建立的两个任务:一个是邮箱发送任务,发送三条消息,然后删除自己。另一个是邮箱接收任务,在无限循环中等待邮箱消息并处理(即调用os_dly_wait()函数挂起任务直到消息到来),两个任务都是同样的优先级,使能了时间片轮转的功能,在邮箱发送任务中,每调用一次 os_mbx_send(邮箱发送函数) 之后都会调用 os_dly_wait(系统延时函数)来调度任务,以便让邮箱接收任务处理发送任务发送的消息。这个没问题。 我在单步执行的时候观察,在任务发送任务中切换到接收的任务的时候是在执行os_dly_wait(系统延时函数) 时, 不是在执行完os_mbx_send(邮箱发送函数) ,这是正确的因为两个任务是同样的优先级。刚刚发送完消息之后接收任务只是处于“就绪态”当调用os_mbx_send()后交出了执行权。

      然后我就想,那我要是改变两个任务的优先级,让接收任务的优先级比发送任务邮箱级高,那么现象应该是:在发送任务执行完  os_mbx_send(邮箱发送函数) 后就应该发生调度,在ucos中是这样的,因为这就是优先级抢占的基本思想。但是奇怪的是:这样改变优先级后,无论是执行os_mbx_send()还是os_dly_wait()都不会产生任务调度,也就是说发送消息“丢失了”。

      然后我尝试改变两者优先级为:发送任务高,接收任务低,现象正确。

      请教各路高手 这是为什么?发送任务优先级低,接收任务优先级高,就不会产生任务调度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还是贴一下源代码吧!!!

#include <RTL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RTX kernel functions & defines      */
#include <LPC21xx.H>                  /* LPC21xx definitions                 */
#include <stdio.h>

OS_TID tsk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ssigned identification for task 1  */
OS_TID tsk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ssigned identification for task 2  */

typedef struct {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Message object structure            */
  float voltage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D result of measured voltage       */
  float current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D result of measured current       */
  U32   counter;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 counter value                     */
} T_MEAS;

os_mbx_declare (MsgBox,16);           /* Declare an RTX mailbox              */
_declare_box (mpool,sizeof(T_MEAS),16);/* Dynamic memory pool                */

__task void send_task (void);
__task void rec_task (void);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*        Initialize serial interface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nit_serial () {
  PINSEL0 = 0x00050000;               /* Enable RxD1 and TxD1                */
  U1LCR = 0x8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8 bits, no Parity, 1 Stop bit       */
  U1DLL = 9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9600 Baud Rate @ 15MHz VPB Clock    */
  U1LCR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DLAB =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*  Task 1:  RTX Kernel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sys_init (send_task)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__task void send_task (void) {
  T_MEAS *mptr;

  os_tsk_prio_self (5);  // 修改发送消息任务的优先级 为“5”

  tsk1 = os_tsk_self ();              /* get own task identification number  */
  tsk2 = os_tsk_create (rec_task, 7);     //   接收消息任务的优先级为“7”        /* start task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os_mbx_init (MsgBox, sizeof(MsgBox));/* initialize the mailbox             */
  os_dly_wait (5);                    /* Startup delay for MCB21xx           */

  mptr = _alloc_box (mpool);          /* Allocate a memory for the message   */
  mptr->voltage = 223.72;             /* Set the message content             */
  mptr->current = 17.54;
  mptr->counter = 120786;
  os_mbx_send (MsgBox, mptr, 0xffff); /* Send the message to the mailbox     */
  IOSET1 = 0x10000;
  os_dly_wait (100);

  mptr = _alloc_box (mpool);
  mptr->voltage = 227.23;             /* Prepare a 2nd message               */
  mptr->current = 12.41;
  mptr->counter = 170823;
  os_mbx_send (MsgBox, mptr, 0xffff); /* And send it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os_tsk_pass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Cooperative multitasking            */
  IOSET1 = 0x20000;
  os_dly_wait (100);

  mptr = _alloc_box (mpool);
  mptr->voltage = 229.44;             /* Prepare a 3rd message               */
  mptr->current = 11.89;
  mptr->counter = 237178;
  os_mbx_send (MsgBox, mptr, 0xffff); /* And send it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IOSET1 = 0x40000;
  os_dly_wait (100);

  os_tsk_delete_self ();              /* We are done here, delete this task  */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*  Task 2: RTX Kernel starts this task with os_tsk_create (rec_task, 0)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__task void rec_task (void) {
  T_MEAS *rptr;

  for (;;) {
    os_mbx_wait (MsgBox, (void **)&rptr, 0xffff); /* wait for the message    */
    printf ("\nVoltage: %.2f V\n",rptr->voltage);
    printf ("Current: %.2f A\n",rptr->current);
    printf ("Number of cycles: %d\n",rptr->counter);
    _free_box (mpool, rptr);           /* free memory allocated for message  */
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*        Main: Initialize and start RTX Kernel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int main (void) {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      */

  IODIR1 = 0xFF0000;                  /* P1.16..22 defined as Outputs        */
  init_serial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the serial interface     */
  _init_box (mpool, sizeof(mpool),    /* initialize the 'mpool' memory for   */
              sizeof(T_MEAS));        /* the membox dynamic allocation       */
  os_sys_init (send_task);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and start task 1         */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* end of file
 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!原因出在例程的邮箱初始化被放在了接收消息任务的创建之前,所以导致接收任务执行出错!原来还发现创建接收任务时,由于改变接收任务的优先级比创建接收任务的发送任务优先级高,接收任务执行一次,但是,后来这种现象又消失了!在把创建接收任务的语句放在邮箱初始化语句后,程序运行正常!!!

     在这里要非常感谢ucos-II 版主 wstrom 老师对我的帮助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