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 与 ARM 处理器
css中的图形显示

楼主(2011-07-23):
css中的图形显示
刚入门css,我用不好那个GRAPH,怎么都显示不出来图形
图形
css

网友A:
在使用GRAPH时,要设置RAM地址和数据类型,你查看帮助吧

网友B(2011-11-15):
数据类型的选择很重要,选择不对就无法显示图形或者显示的图形不正确,你可以再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