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_os ii for XS128问题

楼主:
 能够进行任务级上下文切换,但是不能进行中断级上下文切换,不知什么原因一直不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。
程序始终在OSTmr_Task,OS_TaskIdle,OS_TaskStat中切换,最后在IdleTask中stop,想知道为什么开中断后还是不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?

for 飞思卡尔XS128

网友:
各位,软中断上下文能正常切换,但是时钟节拍中断时钟没有进入;然而如果我将 时钟节拍初始化放在OSInit和OSStart中间调用,就会产生时钟中断,但是这种做法官方说明是错误的。
所以我想问 为什么时钟初始化函数的调用处不一样 难道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?

网友:
各位,已经正确移植,上面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HC12XS系列比起HC12X系列多出一个CCRH8位寄存器,其中IPL[0-2]代表的意义是中断优先级,我在写OSTaskStkInit函数的时候为其赋值为0b110,这样可能会产生较高的中断级别。所以我怀疑是这样导致我的时钟节拍中断不响应,....但是话虽如此,任务应该不会有所谓的中断级别啊。。。好吧  继续研究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