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环境下用LPC2132控制AS-UIII机器人,GPIO操作不正常,怎么办?

楼主:
 用LPC2132作为主控制器控制上海未来伙伴(原广茂达)机器人有限公司的AS-UIII机器人。在 uv4 环境下建立附件所示工程后,在软件仿真模式下监控发现 main.c 中 IO0CLR = DO_C2 及 IO0CLR = DO_C1 针对GPIO功能的操作不成功。资料上说该指令是针对位的操作方式,但宏定义 DO_C2 和 DO_C1 为对应总线操作方式的寄存器值,应采用 IOPINx 指令操作。请问高手如何处理?

工程完整源代码

网友:
IOPINx 是对寄存器

网友:
写数据可以这样实现
#define   TFT_DAT         (0xFFFF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0.0~P0.15
#define   TFT_WRITEDATA(dat)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IO0CLR = TFT_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IO0SET =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}

网友:
是楼上所言的操作步骤,但写入的数据全0,与期望不符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可能,那是你别的地方问题,上面的代码是我验证过的

网友:
代码非常简单,先把所有端口写0,在把需要的端口写1,因为ARM7不知道同时写入0和1,所以必须通过上面两句才能完成。
你先看看端口方向,模式等的设置是否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