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350

楼主:
我用的是内部振荡器,目的是点亮一个led灯。

程序如下:

#include <c8051f350.h>

sbit LED1 = P0^0;

void OSCILLATOR_Init (void);
void PORT_Init (void);

void main (void)
{
   PCA0MD &= ~0x40;                    // WDTE = 0 关闭看门狗

   PORT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端口
   OSCILLATOR_Init ();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内部震荡器

   while(1)
   {
     LED1=0;
   }
}
void OSCILLATOR_Init (void)
{
   OSCICN |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配置内部振荡器为最大频率
}

用仿真器仿真时提示目标板没连接好,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问题呢肯定是在硬件电路上,另外是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应该怎么接?我电路图中的正确吗?

谢谢!

网友:
忘了copy端口初始化函数了,补上

void PORT_Init (void)
{
   P0MDIN |= 0xC0;
    P0MDOUT = 0xC0;
    XBR1    = 0x40;
}

网友:
楼主粗心大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