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赋值为低电平但是测出来不是呢 LM3S811

楼主:
#include  <hw_types.h>
#include  <gpio.h>
#include  <sysctl.h>
#include  "systemInit.h"

int main(void)
{
    jtagWa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JTAG失效,重要!
    clockInit();
    SysCtlPeripheralEnable(SYSCTL_PERIPH_GPIOB);
    GPIOPinTypeGPIOOutput(GPIO_PORTB_BASE, GPIO_PIN_0);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GPIOPinWrite(GPIO_PORTB_BASE,GPIO_PIN_0,0x00);
    }

}

给PB0赋值为0.,但是为什么测出来的是高电平呢

网友:
检查下硬件电路,看看问题会不会是出在硬件上

网友:
换一个管脚试试能不能控制

网友:
如楼上所说,换个其他io口试试,如果正常,检查一下pb0的电路连接或焊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