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使用定时器产生PWM输出的配置问题、求高手!

楼主:
看了STM32应用上讲的使用定时器产生PWM输出,其中一个配置步骤:

根据需要的频率和占空比计算出输出高电平的时间和低电平的时间:
OCHy = 通道y的高电平时间;OCLy =通道y的低电平时间
把OCHy写入对应的输出比较寄存器,并启动计数器开始计数,比较匹配后输出信号被翻转并产生中断,每次中断中轮流把输出比较寄存器的数值增加OCHy或OCLy,即可产生希望的PWM输出

    不是很明白,怎么计算输出高电平的时间和低电平的时间呢?例如求产生PWM输出:
频率=10kHz 占空比=40:60,设置定时器输入时钟频率为72MHz,预分频器TIMx_PSC=4
计算得到:计数器的时间基准CK_CNT=4/72MHz,各通道的高低电平时间按计数器基准换算成OCH和OCL怎么就是OCH=720,OCL= 1080呢?怎么算的?
还有把OCHy写入对应的输出比较寄存器,这个比较寄存器是什么呢?急求详细的解答!

STm32 应用.pdf

网友:
查下芯片手册吧.记不清了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了手册、没找到啊、求详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了手册,没找到啊,求 详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