选用滤波电容的两个要点

楼主:
选用滤波电容的两个要点

电容在EMC设计中非常重要,也是最常用的滤波元件!这里介绍电容滤波的两个要点:
1、电容滤波是有频段的,很多人以为电容值越大越好。其实不然,每个电容有一定的滤波频段,大电容滤低频,小电容滤高频,主要是根据电容的谐振频点来决定,电容在谐振频率点处有最佳的滤波效果!在以谐振点为中心的一段频段之内有较好的滤波效果,其他部分滤波效果不佳!电容的谐振点与电容的容值以及ESL(等效串联电感)相关,具体大家可以查一下网上资料,以及复习学校学过的串联谐振电路的理论分析就会知道!通常我们建议在电源端口增加UF级别电容来滤波几百KHZ到5MHZ之间的差模干扰,原因就是UF级别电容谐振点在1MHZ左右。另外建议加在高频数字电路上我们建议加1nF贴片电容,原因就是1nf电容的谐振频率在100MHZ之间,不同厂家谐振频点有所不同,这样比较好滤波几十 MHZ到200MHZ干扰,有利与EMI问题解决!

2、电容选好了,不代表就能滤除干扰!河水泛滥,到达高水位,这时我们往往会增加一条沟渠引流,那么引到的地方必须是一个低水位的,如果引到一个高水位的水库的话,反而会引起水倒灌,抬高水位。电容滤波与治水问题是一样得,电容只是起到一个沟渠得作用,能否滤波还取决与电容接的地上干扰的大小。我们经常发现解决干扰问题加电容没有效果,有很大程度是地上干扰本身很大!反而把地上干扰引到信号或电源上来!大家需要注意,地上干扰在有些情况小并不是最小的!所以我们强调滤波有一个重要的基础,就是所接的地要干扰小,就是通常说的“静地”。

所以说,我们采取电容滤波时要达到滤波效果,必须选取合适的电容以及干扰比较小的接地!电容可以根据器件手册与经验,干扰小的地可以在调试时采取仪器方法,有经验工程师在前期原理图以及PCB布局时考虑。

资深电子工程师【爱因迪生】评:
第1点说得没错。
第2点,解决干扰问题加电容没有效果问题。其原因除了接地技术本身有可能有问题外,还有可能是电容选择本身有问题,比如有的地方要求用三端子电容。另外,有时单单靠电容是无法达到最佳滤波效果的,必须与电感和磁珠等一起搭配使用。
如果地本身干扰较大,加了滤波电容后反而把干扰倒灌到信号上是有可能的,这点我以前还没想到过,当然如果有实测例子说明最好。

作为看官的你又有什么想法呢?不防发表一下意见,一起探讨下!

网友:
巴特沃斯滤波器

网友:
谢谢指导

支持一下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