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温度芯片写逻辑0与写逻辑1的区别 菜鸟求指教 谢 ...

楼主(2011-07-24):
ds18b20温度芯片写逻辑0与写逻辑1的区别 菜鸟求指教 谢谢
ds18b20温度芯片写逻辑0与写逻辑1的区别 菜鸟求指教 谢谢
温度
芯片

网友A:
端口用一个上拉电阻,0就是设置端口为0,1就是设置端口开漏,这时被上拉电阻拉高为1.
有的端口内部有上拉,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,就不必加上拉电阻。0就是设置端口为0,1就是设置为1.